G480进水艰难维修

楼主(2015-11-08):
型号:联想G480
故障:进水
事故现场:

维修过程:进水量比较大,先全部洗过之后。上电测试,电流0.2几. VCCSA、1.5V、1.05V、CPU电压全部没有。
1、VCCSA芯片脚位腐蚀掉了,重新焊接过后。电压出现了
2、1.5V重新焊接过后也现了。 运气比较好,嘿嘿。
3、1.05V芯片并没有腐蚀,查芯片工作条件下 EN (RUNPWROK)没有电压。追查此信号来自PU4601  1.5v   的PGOOD信号,实测此信号无电压。查PGOOD上拉电 阻PR4604  1脚3.3V正常。测RUNPWROK对地阻值正常。直接割断PU4601  10脚现来的地方。测试RUNPWROK电压恢复正常。 1.05v电压也现来了。
4、就最后一个了,干。测芯片工作条件,8脚3.3V正常、15脚3.3V正常、16脚开启脚3.3V正常、43脚5V正常、48脚5V正常、当测到37脚VBAT的时候问题出现了,没有电压。找上拉电阻发现掉件了。应该是腐蚀被我清洗的时候刷掉了。被上一个10K的电阻。上电正常。LOGO也来了。

    标题写的有点过了,骗大家来看看。加点分,别喷呀!上个显示的图片,本人新手。刚报的远程36期。希望大家加点分。

网友:
还算顺利呀

网友:
捡到死鱼了,

网友A:
楼主这般EC没坏么,想问一句这EC里面写有程序么

god
god

网友:
其实进0水的机子还算比较好修的

网友:
不知道为什么 看到图片中进水长毛的地方 我心情特别的愉快

网友:
这还算是顺利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般EC没坏么,想问一句这EC里面写有程序么

EC我加焊了一下,并没有坏。

god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般EC没坏么,想问一句这EC里面写有程序么

EC加焊了一下,并没有坏。

网友:
引用 网友B:
EC我加焊了一下,并没有坏。

EC下挂的有BIOS,本身应该没有程序。

网友:
自己开店,好长时间没修笔记本了

网友:
这进水也够严重的了

网友:
虽然简单   但完全是按照专业流程来的    不错

网友:
这个进水  主要是黑头的电阻  连线的测试点   用40倍的放大镜  那是利器

网友:
引用 网友B:
EC我加焊了一下,并没有坏。

想问一句这EC里面写有程序么

网友:
进水的机子故障就是多啊

网友:
挺不错的进水细心就很快修好

网友:
起死回生,,,

网友:
都腐蚀成这样了   维修还这么顺利 这机器 给力啊!

网友:
进水机,其实第一手维修都很爽

网友:
进水的机器得慢慢来,

网友:
进水放久了的机子修好了,不久又有其它问题。进水不久的才好搞点。要不然修好下次又其它断路了。

网友C:
看样子技术不错啊,但如果处理不当的话很容易返修的,不知道楼主有没有注意返修的问题

god

网友:
嗯,修的不错,看来水是从触摸板进去的啊?

网友:
不错不错。给你加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样子技术不错啊,但如果处理不当的话很容易返修的,不知道楼主有没有注意返修的问题

全部清理过了,该加焊的地方都加焊过了。怕南桥进过水。也加焊了一下。

网友:
正在努力当中 高手

网友:
这么快秒杀了,进水一般不会有什么大问题

网友D:
收了多少银子 !!!》?

god

网友:
引用 网友D:
收了多少银子 !!!》?

同行拿过来的,我们这边价比较低120

网友:
厲害丫 看到這樣我都懶了

网友:
这水也进得太多了

网友:
路过学习了  进水的不好修

网友:
进水机有图纸就好办,遇到华硕没图纸的就大眼瞪小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