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5A78L-M LX触发瞬间掉电维修

楼主(2015-11-08):
接到板子点一下,触发一秒钟瞬间掉电,打了下板子各个地方没发现短路的地方,短接绿线强行加电居然可以跑码到8C  00但是不显示,去掉内存条有报警不过内存的声音,打全板电压几乎正常,当查到开关电压时发现只有2.2V,似乎不正常,偏低了,于是继续追查发现是通过一个822排阻进来的,同学们可能会认为是822在作怪,可惜这张板子不是,开始我也认为是822的问题,822上端3.4V    下端2.2V    看点位图开关还要经过一个电阻到IO  75脚  ,打IO  75脚对地值176似乎也正常,于是我摘掉哪个电阻发现开关针电压恢复到3.4V   ,问题应该就在这里了,IO是8728F,换掉一路跑码亮机。最近淡季没什么事,写点维修思路,不知道我这些思路怎么样呵呵下面图,链接IO  75脚的电阻我已经标出来了

网友A:
是分压的电阻吗 貌似分压 一般分出的电压是3.3-0.33 以前遇到的是这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分压的电阻吗 貌似分压 一般分出的电压是3.3-0.33 以前遇到的是这样的

不是分压电阻,那个电阻链接IO  的75脚

网友B:
ASUS 822问题是在太多了

网友C:
写得不错,IO的pwr_sw拉低了触发排针

网友:
引用 网友C:
写得不错,IO的pwr_sw拉低了触发排针

确实是这样的............

网友D:
请问此电阻阻值是多大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请问此电阻阻值是多大的?

你没看明白,那个电阻连接IO的75脚,75脚是PWRBTN#信号,拆掉此电阻开关针电压正常,说明是IO拉低了开关针的电压

网友F:
如果那个电阻是分压的,拆了那个电阻这样用不会烧IO吗?

网友G:
小白弱弱问一下,掉电是不是“自动重起”?

网友:
楼主技术给力 收藏看看

网友E:
引用 网友G:
小白弱弱问一下,掉电是不是“自动重起”?

不重启,而且要断一下电才可以触发

网友G:
引用 网友E:
不重启,而且要断一下电才可以触发

这个是保护吧?
保护和掉电一样吗?

网友:
这也搞得好不错

网友H:
我想知道那种小电阻你是直接拆掉 没有更换一个上去吗?

网友I:
引用 网友H:
我想知道那种小电阻你是直接拆掉 没有更换一个上去吗?

拆电阻判断是I/O拉低了电压。更换I/O.电阻装回去。

网友:
理论真扎实。

网友:
引用 网友H:
我想知道那种小电阻你是直接拆掉 没有更换一个上去吗?

对头就是这样,电阻是好的,是IO坏了

网友:
非常酷,下次遇见秒杀它

网友J:
引用 网友E:
你没看明白,那个电阻连接IO的75脚,75脚是PWRBTN#信号,拆掉此电阻开关针电压正常,说明是IO拉低了开关 ...

这电阻连接IO75脚 拆掉电压正常为什么不是电阻坏呢。。。

网友E:
引用 网友J:
这电阻连接IO75脚 拆掉电压正常为什么不是电阻坏呢。。。

因为电阻另一端有2.2V的电压,所以我判断是IO坏

网友:
嗯哪 !~到冬天了活少了  在家趴着学习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E:
你没看明白,那个电阻连接IO的75脚,75脚是PWRBTN#信号,拆掉此电阻开关针电压正常,说明是IO拉低了开关 ...

哦  所以你是换了一个新的IO上去了?..

网友:
就是更换新的io芯片解决故障的。

网友:
学习下 啦  下次遇到秒刹

网友:
引用 网友J:
这电阻连接IO75脚 拆掉电压正常为什么不是电阻坏呢。。。

这个还不好判断,断电测量下本身内部阻值变化情况,就知道电阻故障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因为电阻另一端有2.2V的电压,所以我判断是IO坏

哦  感谢解惑。

网友:
引用 网友D:
哦  所以你是换了一个新的IO上去了?..

恩,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因为电阻另一端有2.2V的电压,所以我判断是IO坏

IO坏的话,电阻另一端测量对地阻值明显会偏低。

网友H:
引用 网友I:
拆电阻判断是I/O拉低了电压。更换I/O.电阻装回去。

电阻是用风枪吹 用镊子夹着的吗?   我怎么一下啊就吹飞了

网友:
IO故障拉低开关电压引起的掉电,华硕的IO和排阻貌似很容易坏啊

网友K:
是啊现在淡季了,一天也接不了几个单子了,楼主你们那边一块台板收多少?

网友L:
电阻拆掉    不是开路了吗?

网友M:
从短接绿线强行加电居然可以跑码到8C  00但是不显示这一点也可看出是IO的问题了。

网友N:
代码8C 00是IO坏吗?

网友O:
有点费解  电压偏低按理不会1秒断电吧  怎么也能坚持3秒左右啊

网友:
IO还会引起这故障啊!长见识了~

网友P:
引用 网友B:
ASUS 822问题是在太多了

他这个不是822排阻坏 而是75脚的上拉电阻一端腐蚀导致开机掉电

网友:
引用 网友H:
电阻是用风枪吹 用镊子夹着的吗?   我怎么一下啊就吹飞了

兄弟风开小点,一定要加松香,可以防止吹飞

网友E:
引用 网友K:
是啊现在淡季了,一天也接不了几个单子了,楼主你们那边一块台板收多少?

同行最少40,要买芯片的50,用户最少80

网友:
引用 网友L:
电阻拆掉    不是开路了吗?

拆掉只是判断故障,要上回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M:
从短接绿线强行加电居然可以跑码到8C  00但是不显示这一点也可看出是IO的问题了。

当时确实怀疑IO

网友:
引用 网友N:
代码8C 00是IO坏吗?

要强行加点,可以跑马

网友:
引用 网友O:
有点费解  电压偏低按理不会1秒断电吧  怎么也能坚持3秒左右啊

但是确实是这样

网友E:
引用 网友P:
他这个不是822排阻坏 而是75脚的上拉电阻一端腐蚀导致开机掉电

不是电阻,是IO拉低了开机针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个是保护吧?
保护和掉电一样吗?

者是上电保护,被隔离出来,也就是说IO75脚电压没完全出去

网友P:
引用 网友E:
不是电阻,是IO拉低了开机针电压

其实你可以不需要换掉IO,你可以尝试着把这个上拉跟下拉电阻换掉 看是否能把IO的信号送出去也是行的,跟我以前软件制作黑客差不多。。。

网友:
引用 网友P:
其实你可以不需要换掉IO,你可以尝试着把这个上拉跟下拉电阻换掉 看是否能把IO的信号送出去也是行的,跟 ...

软件我不会,但是这个确实是IO的故障,换电阻应该是行不通的

网友:
电阻把io电压给拉低了,io检测异常掉电保护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同行最少40,要买芯片的50,用户最少80

唉~也是白菜价,这行真的看不见明天了

网友:
这电阻起十么作用

网友Q:
我手里有一个华硕主板15秒掉电,之前都是换822,知道是USB短路引起,这次换完也不成功不知你有什么思路

网友:
引用 网友Q:
我手里有一个华硕主板15秒掉电,之前都是换822,知道是USB短路引起,这次换完也不成功不知你有什么思路

强行加电看一哈缺电压不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请问此电阻阻值是多大的?

其实与电阻无关.拆掉电阻是为了判断是否为IO将电压下拉

网友:
引用 网友F:
如果那个电阻是分压的,拆了那个电阻这样用不会烧IO吗?

楼主有说 "看点位图开关还要经过一个电阻到IO  75脚"  所以此电阻应为保护作用.而非分压

网友:
引用 网友H:
我想知道那种小电阻你是直接拆掉 没有更换一个上去吗?

电阻若不接.PWRBTN#讯号会无法到IO

网友:
引用 网友H:
电阻是用风枪吹 用镊子夹着的吗?   我怎么一下啊就吹飞了

也可以试试用烙铁.记得小电阻两端先上一点点锡

网友:
现在电脑都快修不下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