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G31主板自动加电不开机

楼主(2015-11-08):
昨天遇到一台七彩虹G31主板自动加电不开机,也不跑码,求维修思路。
通电风扇就转,电源换过,bios也放过电,开关脚两脚对地阻值一个为0一个为几欧姆,不能确定哪个是接地脚。要有电路图就好了。哪位有这个电路图。谢谢。

网友:
这个触发排针PWRSW信号诂证是被拉低了,拆了IO看电压会不会起来,如果起来了就是IO坏了,如果还是拉低,就有可能是小电容漏电引起的,再不行就是触发中间有其它零件损坏

网友:
开关针两脚不可能都对地了 有几到几十欧姆的是有电压的脚 那个脚被拉低了 查跟他相连的原件 一个个拆下 找到拉低他的原件就行了

网友:
看下开关到IO中间的线路,或者直接拆下IO看是否IO拉低了

网友:
是不是CPU供电问题啊

网友:
把元件相关元件全拆下来了,不会烧其它的元件吗?

网友:
换IO应该能好

网友:
你都测了对地阻值,竟然还不知道判断哪个是接地脚???????

那个为0的当然就是接地脚了,几欧的就不是了啦

网友:
桥可能也有嫌疑吧。。  IO没坏就可能桥吧?。。

网友:
跑开机针线路那这两路是哪路拉低了?采取割线法吧。。

网友:
七彩虹的就不要想图纸了

网友A:
测测开关脚有没有电压?

网友:
对地几欧姆肯定不对了

网友:
别想了这种二三线的主板很少有图纸的

网友:
换io ok谢谢诸位帮忙。

网友:
查下5大待机条件,可能被拉低了

网友:
这个问题没有遇到,看下有没大神解决学习,下次遇到参考

网友:
自动上电一般是io故障多,开关针对地阻值一般是几百多欧为正常状态。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测测开关脚有没有电压?

开关针两脚对地阻值偏低 工作电压一定是偏低的。

网友:
一般是IO芯片坏了。。修了好几个了。

网友:
IO有跳变?

网友:
不能确定哪个接地?你是干维修的么?呵呵  为0是接地  看另外脚电压多少 顺藤摸瓜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开关针两脚对地阻值偏低 工作电压一定是偏低的。

开关针跑线,不过我想不明白,为啥开关排针电压拉低或接地,会自动上电?

网友:
看哪个脚接IO呀,或者哪个脚接5VSB或3VSB呀,这样可以判断的

网友:
开关排针电压接地拉低相当于对应io psin触发信号也一直处于低电平工作状态,所以会引起主板自动上电。

网友:
我只想说  楼主是个好人!~

网友:
自动加电应该不是问题,要看看CPU供电出来没有吧

网友:
看电压全部出来了没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