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菜鸟维修华硕X42D

楼主(2015-11-08):
昨天接到一个华硕X42d开机不亮机,电流跑1.35跳到1.55,外接显示器也没有任何反应。拆机,一看是AMD处理器,显卡,北桥都是AMD的。于是加焊北桥。加焊完还是不亮机.下BIOS刷了故障依旧。这下就头大了,难死我这个小菜鸟了。   在论坛里找半天也没有跟我这个问题一样的。心想换条内存试试吧,不行就让客户取走,结果神奇般的出现华硕logo图片。想给大家分享分享

网友A:
呵呵,不过终归是整好了,值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呵呵,不过终归是整好了,值了!

是啊,修好就有银子赚了。修不好,客户不体谅不说,有的甚至还会骂我们半天

网友:
是内存问题引起的吧

网友:
就是换个内存就解决了吗。

网友B:
电流跳一跳  就要考虑内存了

网友:
这咱没营养的贴子少水了。

网友:
楼主捡到钱了,

网友C:
没拆开之前你就应该先换个内存,先易后难的道理不懂么

网友:
下次再遇到就整块板子都换了,问题立马解决。

网友:
不是先换内存CPU的?直接干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流跳一跳  就要考虑内存了

我是新手小菜鸟,谢谢大哥的评论,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拆开之前你就应该先换个内存,先易后难的道理不懂么

谢谢,知道了

网友:
能修好就行,多总结可少走弯路。

网友:
准备收多少银子啊

网友:
是内存问题??

网友:
这帖子要是被外行人看见了,下次就拿给我们维修人来修了

网友:
有时候就是内存的小问题,不兼容导致的 或者内存接触的金属氧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