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lp_sus#

楼主(2015-11-08):
slp_sus#这个信号是干什么用的,有什么作用

网友:
········你好歹给个图纸   直接一个信号名·············醉了

网友:
桥发出的深度状态指示信号,可控制浅睡眠待机电压。百度上都可以找到的

网友:
桥发出的深度睡眠状态指示信号,可用于控制浅睡眠待机电压(如VCCSUS3_3)的开启和关闭。不支持深度睡眠时,SLP_SUS#悬空。

网友:
应该是睡眠信号相关的

网友:
深度睡眠的控制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