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490U时亮时不亮

楼主(2015-11-08):
V490U时亮时不亮,网上说CPu问题,加焊无效,,,有时候动下内存能显示,怀疑是桥,随便加热一下果然显示,然后正常加焊后能开机。但是进系统或者PE变得超卡(少数时候正常)。怀疑是BIOS出了问题,不知道是不是,难道加焊了桥要刷BIOS?听过换桥要换BIOS的,加焊也要?

网友:
启动慢很有可能是BIOS

网友:
可以考虑先刷一下BIOS,如果不行的,可能还是桥的问题了

网友:
妈的,原来是读卡器的问题 ,把读卡器的排线拔掉了就好。

网友:
这样啊  我就说没听说过  换桥必须要刷blos

网友:
应该从最简单的步骤走吧,一般都刷了BIOS没好再动桥啊

网友:
既然你吹了一下南桥可以了,基本确认是南桥问题啦,可能加焊没加好吧,直接换一个新的吧

网友:
是读卡器坏引起的不开机吗?

网友:
最好拆下里,重新植个球

网友:
刷下BIOS ,不行换新桥了

网友:
刷U23的BIOS后就是有开机不显示再开就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