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M_DRAM_PWRGD 信号正常值为多少

楼主(2015-11-08):
接到一台 联想昭阳V360 LA36 现在故障自动上电 接着是电 电流 0.4左右 按
时序查 信号 测得 PM_DRAM_PWRGD 信号峰值为 0.8正常不 一般正常情况为多少伏
自动上电

网友:
自己先抢个沙发

网友:
一般3,3V正常!

网友:
电压是3,3吧

网友:
3.3V正常 ,0.8说明前级工作不正常

网友:
1.0V左右楼主可以测一下总线电压

网友:
看它的上拉是多少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