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42J蓝屏

楼主(2015-11-08):
系统重装过,内存、硬盘和网卡换过,依然蓝屏,CPU、内存、显卡压力测试过,没发现问题,也不会触发蓝屏。偶然发现只用电池不会蓝屏,插适配器才蓝屏,测试适配器的电压很稳定,会不会是电源板问题呢?然而手头上没有这种电源板。

网友:
最好看一下保护隔离电路的MOS,U和显卡的MOS,电容是否稳定

网友:
同意楼上的观点

网友:
或许可以注意蓝屏的代码.参考故障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