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笔记本LED屏三星15.6屏花,变色

楼主(2015-11-08):
求助 !!!笔记本LED屏三星15.6屏花,变色,各位大师,看看是什么引起的,电路 码片?

网友:
换个屏先试试啊

网友:
我知道是屏坏了 ,我是想修好了 问问大家,修过或者  研究研究啊

网友:
这种很难修的

网友:
屏有没坏,只不过是电路问题,看样子也不是码片程序问题,有可能是芯片什么的

网友:
是啊,具体查一下什么问题

网友:
可以刷个码片试试,不行就放弃吧

网友:
屏线查查!!!断在里面了

网友:
可以刷个码片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