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360喇叭没声音

楼主(2015-11-08):
耳机孔正常 谁能给一下思路

网友:
你看一下喇叭坏了没有撒

网友:
先看一下功放的工作条件是否满足呀

网友:
可以试一下喇叭有没有坏

网友:
线有没有插,重新安装驱动试试

网友:
用耳机  第一二节连在功放的输入端第三节接地  听耳机有没有声音   有就看功放开启是否为高电平  如果为低  就翘起该脚飞线到声卡3v供电上就ok  如果为高你就换喇叭或者换功放  如果没声音就换声卡或者南桥

网友:
检查喇叭 或耳机检测信号是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