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来一个非法改装,Y560 开机0.4掉电

楼主(2015-11-08):
机器是在哪里修过的二修机,应该是没修好。故障:按开关后0.4A马上掉电,测量各大电感都有。量到PL16的时候,无电压。这个应该1.8V,其他开机瞬间都有唯独这个没有,问题就应该出这这里了?先测量阻值,正常。无短路,测量芯片的工作条件,2脚VIN 有19V   5和16脚有5V  3脚ON/SKIP  触发瞬间有3.3v,条件这些都有应该要出呀? 然而量到PQ32下管G极的时候有5v,这个正常吗? PQ32是一个复合的管子,3脚是下管的G极,然而PQ32的上管G极就是8脚无电压,触发瞬间有没任何变化,开始怀疑芯片坏了,换了个芯片,还是不行,换个管子,也不行。这下没办法了,只有出我的绝招了,在烂主板中找到了一张惠普G4 的主板 R13 上面有个1.8v  ,看能不能用上,于是把主板剪下来,按照图纸把线接上去,十几分钟后,奇迹出现了,还是触发掉电。现在电压都出来还掉,第一怀疑就是CPU 也遭了,换个CPU 试,显示了。不要说就是CPU坏了,开始也换了CPU的没行。到这里就完了,绝对原创,谢谢大家观看!!多多指教,高手勿喷

post_deleted

网友:
这样弄稳定吗

网友:
应该说稳定     ,稳不稳定 用了来就晓得了

网友:
必须加分,

网友A:
原板1.8条件也具备,只是保护了,楼主为什么不尽力坚持下去呢?

网友:
楼主这招剪板用的挺不错的,佩服。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原板1.8条件也具备,只是保护了,楼主为什么不尽力坚持下去呢?

没找到问题,不知道哪点保护了,芯片换了 旁边电容电阻都换了 还是没行

网友:
楼主动手能力很强啊,每次看你的帖子都是改装

网友:
楼主真是佩服    啊 学习了

网友:
楼主厉害  一般笔记本都是多层板,这样剪掉一块不会影响其他电路及信号线吗 ???

网友:
能告诉我   怎么飞吗 是所以的脚位度要 飞吗    教一下大神

网友:
我要能学到楼主这个程度就可以飞了。。

网友:
佩服啊佩服

网友:
这就是大神的杰作呀  !真心的佩服,你是怎么知道G4的板子有这末合适的地方裁板!

网友:
0.4掉电,缺供电,看楼主那个小板接的,我是佩服的不行了

网友:
这样能多久是个问题

网友:
这样能接吗?芯片都不一样啊,还是第一次见这样的接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原板1.8条件也具备,只是保护了,楼主为什么不尽力坚持下去呢?

保护的话真心不好查,我也遇见保护的芯片,但是从来没找到过解决办法,无奈!

网友:
剪板用的挺不错的,佩服佩服佩服佩服佩服佩服

网友:
这样 也行啊  正好这没线

网友:
技术很强大啊,这样改也行!多了一个维修思路,谢谢

网友:
强大啊,下管G级5V 电压保护了.可以查一下1.8V滤波电容

网友:
想加分 加不了.这个改的太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