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天修到的都是毁三观的机器,吐槽一下

楼主(2015-11-08):
       首先申明,无图,因为客户比较远,加上天气冷,不想放下再跑第二次取机器。          第一台:至强E5430,771山爷G41。目测9500山爷卡,贴纸A780 2G,应该不出五十块的高大上山爷电源,翻新的PCB已经烤黄的ST500G,新机箱。一看就知道是淘宝的“高配实惠”机器。说不亮机,拆开机箱一侧我看到的就这些东西,电都没通直接说这个比较贵,修不修?答曰:修。上诊断卡,代码在2A的时候卡几秒钟,然后跑正常码。不显示。想都没想拿下来用土炮烤了几分钟。涛声依旧,这时候才想起好多年前买过月饼的一本显卡书,隐约记得修显卡也要测测供电吧,好吧,芯片供电有了,显存供电还分三路,从12V接口处并排三个电感,最上端的没电压,反测上管G级,12V,D S级均为0,对地阻值不短路,S级54,明显小于其他三组,9N03管子,直接吹下来换个15N03上去,再上电,已经亮了。

     第二台:七彩虹N52什么的,风扇一转即停。换电源一样,拆出来,去掉四口不保护,打阻值确定第三组上管穿了,连两只下管一起换掉,再上点不保护了,不跑码,直接跟客户讲,换个板子吧,客户同意,找出片GA770,上电,不跑,撇一眼X2500,我有点怀疑它,换个X245上去,七彩虹的logo已经出来了,装机,硬盘咔咔响,测了下电源电压,12V基本上不足10V,拆下来一脚踢进垃圾堆,换个二手航嘉上去。土都懒得吹了,客户自己到门外吹干净拿走了。
    第三台,ASUS 915.一代400条。AGP  PCI-E显卡都有的接口,CPU不出供电,AP3180换了就好,客户用的是AGP显卡。MX440  64M翔升的刀卡居然花屏,翻箱倒柜找,居然找不到一片AGP显卡了,记得之前最起码有三十片以上,可能是垃圾佬来的时候我拿出来给他了。又翻箱倒柜找,找到一片英特原装的915,集成的,一细看,内存居然是2代的,继续找,找出一片神船的915,显卡居然是PCI-E的。各种忙乱各种烦躁,客户也不好意思,说要不换个新显卡,我说你同意我就换。客户说他没带那么多钱,附近哪里有银行,正说着,有个关系很好的客户拿他那台848古董来做系统,我说你放下滚蛋,明天取。扔了根烟走了,我一看机器上有个黄屎色的不知道名字的AGP,风扇已经耷拉到一边了,摘下来扫扫土,把风扇扶正,上点黄油,加到ASUS上,进系统不花屏。打发客户走人。
      吃完饭,找片集成的AMD754给熟悉的那家伙换上,摘下的网卡顺手给有个K8N网卡坏抱进来的机器插上。
     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网友A:
最后一段就像是在说卖拐一样
lz的商业头脑不错

网友B:
DC问一下,有的主板,按下POWER键,风扇转1秒停1秒然后又持续一直转动,并开机正常使用了。
这是什么问题。

.H.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最后一段就像是在说卖拐一样
lz的商业头脑不错

哈哈  不是卖拐,那客户跟我关系好,铁哥们的那种,他那848还是我送他的,反正做系统也不给钱,你就是给他个I3他也不给你钱,你给他个P3他也不嫌慢

网友:
引用 网友C:
哈哈  不是卖拐,那客户跟我关系好,铁哥们的那种,他那848还是我送他的,反正做系统也不给钱,你就是给 ...

是的
生意是赚不完的
朋友也需要交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DC问一下,有的主板,按下POWER键,风扇转1秒停1秒然后又持续一直转动,并开机正常使用了。
这是什么问题 ...

这个正常的吧,联想,神船的机器很多都这样的,跑到内存那里掉电,再自动上电然后点亮。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正常的吧,联想,神船的机器很多都这样的,跑到内存那里掉电,再自动上电然后点亮。

但是这块板是  技嘉 8i945gzme-rh     这样也是正常的吗?

网友:
帖子很好就是少了图,不过含金量还是很高。加分

网友:
楼主在哪里开店,感觉台板量还是蛮大的

网友:
可见生意还是很好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B:
DC问一下,有的主板,按下POWER键,风扇转1秒停1秒然后又持续一直转动,并开机正常使用了。
这是什么问题 ...

AMD的机子吧?会不会是COMS电池没电了

网友:
看故事,懂人生

网友E:
一脚踢进垃圾堆,我笑了,看样子LZ做事雷厉风行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E:
一脚踢进垃圾堆,我笑了,看样子LZ做事雷厉风行啊

那东西山寨的没搞头,也没法修,修好也用不住,换个二手的最靠谱。垃圾佬一个五块都不想收的东西

网友:
这帖子写的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东西山寨的没搞头,也没法修,修好也用不住,换个二手的最靠谱。垃圾佬一个五块都不想收的东西

想到你的动作,嘎嘎,踢得很爽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AMD的机子吧?会不会是COMS电池没电了

不是AMD的,是INTEL 945主板

网友:
848,楼主什地方啊,这种机器还在用

网友:
配置太低的一般都不想修。

网友:
915的一代的也修,楼主那儿还有这电脑

网友:
老机器才好挣钱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东西山寨的没搞头,也没法修,修好也用不住,换个二手的最靠谱。垃圾佬一个五块都不想收的东西

山寨电源垃圾佬会分的,太轻了,人家都不想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