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Z465不触发,无待机3V 、5V的问题。

楼主(2015-11-08):
   机型:联想 Z465  版号:LA-5753P.

故障现象:插电源,待机情况下,显示0.00的电流。正常因为0.01.

   初步检测过程:1.拆机,测量3V 5V电感无电压。
                        2. 查公共点19V正常。
                        3.查保护隔离正常,G级控制级电压8.8V左右。保护隔离已过。
                        4.查RT8206B待机芯片工作情况,1pin 2V .  en1 en2 1.6V.   VIN 19V.
   求大神能讲解一下,我该怎么修,这EN1 EN2电压是不是不对?正常应该是多少?

网友:
1.6V不正常

网友A:
图纸上找找线路看看是什么引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图纸上找找线路看看是什么引起的

我查不明白,我不知道时序是怎样的。

网友B:
追查待机芯片的条件

网友:
这是待机芯片的图纸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追查待机芯片的条件

这 EN1 EN2要想正常应该需要满足什么条件? 我已换掉了I/O 926QF。

网友C:
1.6v有的芯片是在正常的,可以换个待机芯片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C:
1.6v有的芯片是在正常的,可以换个待机芯片看看

换过了,也是一样的。

网友D:
en1   en2应该为5v左右

网友E:
引用 网友D:
en1   en2应该为5v左右

这EN1 EN2 是mainpwon 经过电阻PE418 PR419转换来的是吗?

网友F:
到底是多少要看它的上拉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F:
到底是多少要看它的上拉电压。

是要看MAINPWON的电压吗?这个信号是0V啊。

网友:
MAINPWON 电压为1.3V。正常是不是该为5V

网友:
顺序是供电 线性开启  线性3 5v  en1  en2   pvcc  vcc  自举升压  反馈   这个是rt8205的顺序  8206差不多

这个是文档

网友D:
引用 网友E:
这EN1 EN2 是mainpwon 经过电阻PE418 PR419转换来的是吗?

看下面   我已经说得很清楚了

网友:
这个还是要测量一下开机条件,,看那个电压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下面   我已经说得很清楚了

谢谢,我看看

网友D:
en1  en2  是芯片内部发出来的  外围其他地方也会拉低它    我以前有个板被做了故障就是有外围的五个温控电阻阻值有一个被变大了就拉低了

网友:
有侦测到AC_IN讯号吗

网友:
这芯片开启脚是由线性电压上拉的,楼主测下线性电压是否出来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en1  en2  是芯片内部发出来的  外围其他地方也会拉低它    我以前有个板被做了故障就是有外围的五个温控 ...

全英文  看的太累了。我不知道这EN1 EN2 是对 是错。谁拉低的我也搞不清,周边电阻我对图纸,阻值都是正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全英文  看的太累了。我不知道这EN1 EN2 是对 是错。谁拉低的我也搞不清,周边电阻我对图纸,阻值都是正 ...

看ENLDO有没有  有就看LDO3和LDO5这两个脚(有些芯片的这两个脚在内部测不到)   这两个有了再测EN1和EN2   如果这两个有了en1,en2还没有的话就查en1和en2出来连到的那些地方的有没有把他拉低   没有的话就换一个芯片  这种芯片是WQFN封装的  先在芯片的一周补好锡再焊上去不然要空汗

网友:
3 5v问题的现在都没修到过了

网友:
先检查线性供电是否正常。

网友:
正常三点三伏,你这个应该是拉低了,想先打值看看阻值对不对

网友:
EN1,EN2肯定不对啦,必须是3.3和5V才对啊,肯定是待机芯片把电压给拉低了呀,换个待机芯片就OK了

网友:
3 5V上下场管阻值正常吗 又或者是自举升压条件不满足 芯片本身保护电压拉低了

网友(2015-12-08):
试试看,也遇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