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P5G41T-M LX3 维修记录

楼主(2015-11-08):
今天遇到个奇葩的故障  所以分享出来给大家做个参考。

板子是2修板,故障1:无时钟

                        故障2:跑码后到C5后 诊断卡复位灯亮
这个比较奇葩 所以拍照了,大家看下

维修的过程就不详细解释了   全板无时钟  换南桥旁的电解电容后解决的

最后那个就花了我不少时间  全板的822 基本上都换完了  还是没好 大家修华硕的比较多 老是听说找料板的822拆,个人觉得吧 才几分钱一个的排阻 拆料板真没必要  拆到是坏的几率太大了  买点新的回来也不会花几块钱  自己能放心又省事

最后是  加焊CPU电源IC后  OK了,

网友:
这么冷清?  那我自己坐2楼  晚上还没人来的话  3楼4楼都自己坐

网友A:
真够奇葩的机器  CPU供电正常后发出VERPWRGD  一路进桥  一路到时钟来开时钟   南桥盘那电容是南桥主1.5V供电滤波
全板无时钟和电容一点关系没      另一个不过内存和CPU供电芯片啥关系都没   奇怪的两个板

网友B:
看来LZ是吃不到822的钱啊

网友:
822还真是有运气的才会遇得到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看来LZ是吃不到822的钱啊

我目前没吃到过ASUS  822的米,到我手里的ASUS换IO的比较多,伤不起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目前没吃到过ASUS  822的米,到我手里的ASUS换IO的比较多,伤不起

华硕主板我一般的是修822的多

网友:
我遇到一块23代内存一起的,跑98 9b cc循坏跑跑个没完没了什么都正常就是循坏跑没辙了最后放弃了

网友D:
没看明白,到底是一块板还是两块板

网友E:
那个加焊CPU电源芯片的,楼主怎么没说分析的思路啊

网友:
跳跃有点大啊。跟不上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真够奇葩的机器  CPU供电正常后发出VERPWRGD  一路进桥  一路到时钟来开时钟   南桥盘那电容是南桥主1.5V供 ...

是啊  822换完没见好 干掉那2步才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没看明白,到底是一块板还是两块板

我去  这是一个板子里2个奇葩的问题啊  不然我也不会发出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那个加焊CPU电源芯片的,楼主怎么没说分析的思路啊

这是真没思路  因为我也是报着试试的态度来的  死马当活马医了

网友:
这个cpu供电芯片容易虚焊,导致没复位,我也碰到好多这样的了,

网友:
我只想说  楼主是个好人!~

网友:
新手学习下  我这里有块一样的主板但是 CPU通不过 怎么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