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X84H不显示

楼主(2015-11-08):
  接一台ASUS X84H,版号:K43LY,REV:3.1。电流正常,按大小写建,指示灯也能亮或者灭。但内外接都没显示。于是判断显卡坏的,
直接发一个新的显卡换上去,还是一样。因为是二修机,又以为是BIOS问题,刷了N个BIOS,还是一样故障。
  在找BIOS的过程中,发现论坛上写的显卡型号都是216-0809000。但我这个显卡型号是215-0804026。找遍论坛也没发现那个
机器是用的这个215-0804026.难道是上加故意换的错的显卡上去。所有特来求真相;有知道这个机器显卡型号的,说下,
这个机器显卡究竟是216-0809000呢?还是215-0804026.
  上个主板图:

网友A:
显卡是对的,我这也有这样,故障也一样,看起来应该亮机了,可就是不亮

网友:
我把北桥都干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显卡是对的,我这也有这样,故障也一样,看起来应该亮机了,可就是不亮

不对,这个显卡是216-0809000,我换成这个显卡就OK了

网友(2015-12-13):
我的是外接正常,上屏不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