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维]
32LBAIW遥控失灵,有时跳菜单

楼主(2015-11-08):
经检测观察,发现按遥控无任何反应,按电视机上的按键时,只有"切换"菜单"键才有反应其它按键无任何反映,
拆下按键板后,用10K档检测按键时,"菜单"键SW5已经漏电,更换后机器正常.
更换

网友:
这个应该是通病吧,一般遇见这种故障首先就是换开关,大部分故障立马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