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2420键盘几个键盘不能用

楼主(2015-11-08):
宏基2420键盘几个键盘不能用,换了键盘故障一样,换了IO故障还一样,测量了IO接口之间线都通的(之间没有电容电阻)

网友:
IO跟南桥通信的负责键盘这块的是什么信号

网友:
在上传个图纸

迅维网 www.chinafix.com_TM2420.pdf

网友:
换了键盘还不行吗?那只有南桥管理键盘模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