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5460开机不显示

楼主(2015-11-08):
客户送来机器,说是不开机,内存坏了,上可调电源一看电流到0.7A果然不显。拆出主板还好没修过,换内存无果,测主板电压发现PL10和PL9无电压,如图: ,在显卡旁边,估计是显卡供电,打开图纸看了下是显卡供电。找到供电芯片PU2, 查工作条件发现PIN1脚的开启信号DGPU_PWR_EN是0v。明显不正常,追查DGPU_PWR_EN来自PCH。难道是PCH坏了导致DGPU_PWR_EN发不出来吗?保险起见我又查了内存引脚,发现数据总线PIN200和PIN202没有波形, 追查这两个信号发现也是来自PCH。难道真的是PCH坏了,本着不轻易动桥的原则,我还是先刷BIOS吧。PC的/BIOS程序出错也会导致桥不能正常工作的。上万能的迅维下载了一个BIOS刷上去,上电开机,电流一路小跑到1.2左右,估计亮机了,测了一下显卡供电出来了,内存也有波形了,上屏完美良机。修复。

网友:
已帮你祛除掉附件。不要把论坛上的下载了又上传,再这样直接删除帖子

网友(2016-01-02):
我今天也修了个,还没好

网友:
BIOS就是什么条件都能引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