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 G6 维修记录

楼主(2015-11-08):
今天 确实是闲  也因为 没什么可以分享的

不过今天没事嘛  小问题也分享一个了   供给比我还菜的小伙子们秒杀同类故障

机子故障: 时开时不开

1 :能触发时  电流能上到1.1左右 屏无图像 但是能隐约看到闪了下 算是灰屏吧
2:不能触发时  待机0.03 按开关后直接成0.00  连待机都没了

解决的办法是 把开关板上的那个三级管 样子的磁感应元件换了就可以了  不装也可以

这个板子还有个通病  就是  开关排线接口处的那几个小电容容易漏电  把开关电压拉低  大家有修到的话 可以留意下这方面的问题

网友:
休眠开关

网友:
非常常见的

网友:
我现在正在了解各种各样的通病

网友:
能不能不要在2楼灌水啊?

网友:
好像我发的帖子都成了水军的集中营了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的维修经验!

网友:
休眠开关信号

网友:
多谢分享,以后遇到可以秒一台,漏电小电容也在开关板上吗

网友:
以后遇到可以秒一台,漏电小电容也在开关板上吗

网友:
LID休眠磁控开关,简单明了

网友:
我修本子拆开后从不用开关板的,也好,一量有问题立马可以排除

网友:
很好的帖子,谢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
谢谢分享,楼主加油多多发,让我们这小白多学习学习

网友:
是呀开关漏电短路很常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