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
HY 19寸老烧驱动板

楼主(2015-11-08):
HY 19寸老烧驱动板,烧的都是电源部分,换了个新的客人又拿回来,看到16v的电容都爆了,芯片也烧了。不可能呀,,,觉得肯定是外置电源有问题,让客人拿过来,测了一下12v,,正常呀,,,,再测一下交流电压,,,26v,,,

网友:
换个电源好了。

网友:
怎么有交流的进来的?还达到26v,奇怪

网友:
楼主的表牛
开关电源,输出一般的数表是测不出的,好表也就几毫伏(空载)。只有很差的数表ACV档测DCV会翻倍这还是DCV,

你要用100K的好表或波波,确认输出波纹是否超。

网友:
楼主的意思  是他的电源 既有直流输出  又有交流输出、。??

网友:
你这表我也有,不太好用

网友:
应该出直流,怎么会出交流,这是什么适配器,不明白

网友:
看看是不是屏上面有短路和的东西了

网友:
先排查充电器,再看驱动板的负载有没短路

网友:
肯定是电源出问题了,换好的电源就可以了

网友:
换电源板,电压问题

网友:
这样测不代表交流就有26V

网友:
外置电源板输出的不是只有直流电吗?为什么会有交流电

网友:
换个电源好了

网友:
哈哈  不需要不需要不需要不需要!@!~

网友:
高出一倍多了 不烧都不行啊

网友:
不是电源问题 也不是表问题  数字表在测量直流档测交流或交流档直流时都会有数值 但数据不准 机械表用直流档测交流 表笔会反方向摆

网友:
为什么能测得出交流电

网友:
你怎么会突然用交流档测?这不不应该啊。怎么会有交流电。求解

网友:
你怎么会突然用交流档测?这不不应该啊。怎么会有交流电。求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