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能点亮正常进系统,就是没有视频信号输出

楼主(2015-11-08):
显卡能点亮正常进系统,就是没有视频信号输出,万能的大神们,有人知道什么原因吗?或者有人能修吗?小弟在济南。
显卡

网友:
对了,显卡是gtx690

网友:
大把的人能修,只是看你舍不舍得出钱而已

网友:
可以寄过来帮修,只要你肯花钱

网友:
直接换新的了~

网友:
信号输出端线路出问题了

网友:
是不是接口部分的问题,VGA接口的行场扫描信号吗

网友:
查行场对地阻值啊

网友:
你主板集显吗 有核显吗 确定显卡没有显示??别是其他显卡没问题你以为你的独显只是没有信号输出

网友:
有问题就拿去修嘛 别自己捣鼓了

网友(2015-12-12):
接口对地阻止测测

网友:
。。。是不是显卡问题?看看是不是集显已经显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