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l410k不触发简单维修

楼主(2015-11-08):
      板号:

      接一台同行的SL410K 说是不触发!
      同行:待机3v 5v 都有开关也有电压,就是不触发!
      我:看,那就放这儿呗,这会儿忙,闲了再看!
      同行:那行吧,下午能好不?
      我:试试看了!
      放下板子就走了,忙完手上的活,拿起板子开搞 !1!
      接电0.023再测3v5v都有 ,这时候直接想起南桥的待机条件,不知道为什么直接想起南桥待机条件 直接杀向RTC电路,VCCRTC 3.3v正常测到 RTCRST# SRTCRST#发现没有电压,再仔细一测跟RTCRST#相关的电阻R490的一端有电,一端没有,跟SRTCRST#相关的电阻R245两端都没有电压,问题出来了咧,南桥待机条件不满足导致的不触发!
      为了保险 直接换掉  R490 C666 R245 C376      上电 摁开关 刷刷跑起来 亮机 ,OK 修复!!

网友:
不错,学习了。

chinafixRookie -4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A:
我是小小白  弱弱的问一嘴  为什么不把与U47连接的R240  一起换掉啊

网友:
不错  学习了

chinafixRookie -4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简单明了  思路清晰

网友:
经验 很丰富

网友B:
楼主这种不触发维修,一般收多少银两。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是小小白  弱弱的问一嘴  为什么不把与U47连接的R240  一起换掉啊

那个可以不用管,类似一个检测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这种不触发维修,一般收多少银两。

同行的,收不了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个可以不用管,类似一个检测信号!

奥  这样子的啊  谢谢啊

网友:
这个是通病了,我都修改几个这个故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