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Q470CLOGO画面反复重启

楼主(2015-11-08):
三星Q470C换硬盘后反复重启,可能是通病,我看百度里面有解决问题的,坛子也有和我故障类似的,但是都没看到解决的。

显示三星LOGO画面,一直反复重启。。。

网友:
刷个BIOS试试

网友:
裸板测试也是同样问题吗 网卡有没有问题 先把外设搞清楚 不一定问题一样 故障点就一样

网友:
我也今天也碰到了,

网友:
不装硬盘会吗,确定下是不是硬盘引起的

网友:
裸机还会重启就刷BIOS

网友:
一般都是卡logo  有的也是blos问题  重启的还真没见过  多刷几个blos试试吧

网友:
一般都是刷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