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碰到不止一次了,这个板很多液晶用。

楼主(2015-11-08):
接一台联想L193液晶,客户描述以前是亮会灭,再开能用,越来越频繁现在开不起,带电指示灯亮,无背光。沟通好价格留机器: 拆开电源板背面两个高压芯片全部烧成炭灰,旁边的小芝麻官电阻无一幸免,罪魁祸首是 遇到过冠捷,方正,清华同方都有这样的现象,但也就是烧了开关管等元件,这个就没办法修复了, 代换个高压条上去,神马都是浮云

网友A:
干嘛不把电源板拍一下呢

网友:
液晶显示器总体来说,维修要容易一些。

网友:
引用 网友A:
干嘛不把电源板拍一下呢

改装的时候忘了,等装好不想拆了,胶水固定好了,

网友B:
烧成这样了还修,直接改一个不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烧成这样了还修,直接改一个不就行了。

改了高压条哦,只是高压部分烧的厉害,换过大电容电源部分是稳定的。这个板子电容一脚断应该是通病,见过很多了

网友C:
有些电源板喜欢打那种白胶,白胶变质后很容易腐蚀金属,加上现在的元件脚都不是铜的,容易断,你这个也有可能是电容漏液腐蚀断的。

网友:
是高压板坏了是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些电源板喜欢打那种白胶,白胶变质后很容易腐蚀金属,加上现在的元件脚都不是铜的,容易断,你这个也有可 ...

绝对是,断掉那条腿周围全是漏液,日积月累慢慢腐蚀断了

网友:
楼主很幽默啊

网友:
我上次修的烧裂开的是一个电容....

网友:
检测灯管没问题的话基本上就是高压了

网友D:
高压现在坏的多啊

网友:
还是显示器好修啊 比主板好修

网友:
引用 网友D:
高压现在坏的多啊

不是现在才坏的多吧,什么时候都有坏的,

网友:
亮一会灭明显是电容损坏

网友:
嗯捡钱来的

网友:
这样的我直接换板 不会去改高压板

网友:
还是直接换板子好。这样换件很容易再烧板子

网友E:
这个高压板和电源板是在同一个PCB上的吗?求上个图片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高压板和电源板是在同一个PCB上的吗?求上个图片

是在同一个上,机器客户已经拿去了,改装完装起来用胶水固定好了,没拍图片。就这个 ,电容腿腐蚀断脚的我见过好几个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些电源板喜欢打那种白胶,白胶变质后很容易腐蚀金属,加上现在的元件脚都不是铜的,容易断,你这个也有可 ...

用的是FE线,我们早在04年就开始用了,呵呵

网友:
楼主  你为何这么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