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 H61V 循环掉电检修

楼主(2015-11-08):
主板型号:ONDA H61V VER:4.00

故障现象:循环掉电

检修过程:
目测全板无断线,无腐蚀,无掉件。对地打值没发现明显短路问题。触发后循环掉电,先测量内存供电!
内存供电 1.549V。正常!

桥供电 1.048V。正常!

VCCPLL供电 0V 发现问题了!

先看下原理图(此图为参考图,昂达图纸无门!)

检修发现除3脚基准不正常外,所有条件满足。
先拆下分压电阻进行测量!

分别是:10K

12K

也看看计算公式!

哪只有一个可能。

怎样呢?找料板去!

更换W83310后VCCPLL已正常产生不再循环掉电了!

加载系统测试,检修完毕!

网友:
维修思路不错,这里W83310芯片3脚本身定义作用推测为调节4脚输出 VCCPLL供电1.8V输出电压值大小。

会员 912911 + 2 很给力!

网友A:
10k和12K电阻 ,计算器里怎么是10和12欧?

网友B:
很给力,维修台干净利落,表真好。H61目前只修到过不多几片,真心不懂,学习中

网友C:
引用 网友A:
10k和12K电阻 ,计算器里怎么是10和12欧?

你太纠结了,公式是对的!

网友D:
修好了,但我看的不是很明白

网友:
引用 网友E:
芯片不良 电压拉低?

自己思考,有图有真相还要问?难道要把芯片彻底分开再进行研究?维修与芯片研发是两码事!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太纠结了,公式是对的!

这个就是电阻串联分压公式,计算结果是正常的,这里故障应该是W83310芯片本身3脚内部处理外围分压基准输入识别程序出错误引起,最后造成4脚不会输出VCCPLL 1.8V桥工作组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E:
芯片不良 电压拉低?

是芯片3脚内部识别外围输入参考基准电压程序出现错误导致的故障。

网友F:
      好像这板 这个故障是通病!    看过论坛人发过!

网友:
现在H61这板都有这个故障。开机瞬间掉。

网友G:
怎么确定那个W83310是产生VCCPLL的,总线又在哪个位置啊

网友:
这里W83310芯片本身3脚 参考基准输入电压工作有效,推测应该是本身1脚要得到3.3VSB供电才行。

网友H:
引用 网友B:
很给力,维修台干净利落,表真好。H61目前只修到过不多几片,真心不懂,学习中

我感觉  H61 修多了 也就不难  都差不多 有图的话 就更简单

网友:
引用 网友G:
怎么确定那个W83310是产生VCCPLL的,总线又在哪个位置啊

这里VCCPLL就是所谓的桥供电工作组电压1.8V,具体可以看主板图纸,总线就是所谓的CPU VTT电压,一般在桥和CPU之间MOS管S级位置。

网友:
引用 网友H:
我感觉  H61 修多了 也就不难  都差不多 有图的话 就更简单

有片联想的,客户清灰不亮了,几大电压确定好的,时钟也好的,复位都有,除了集显供电没出,BIOS刷过,座子仔细看,针无异常。反复观察测试过很多次了,无从下手。

网友I:
VCCPLL是个什么电压,代表什么意思?

网友C:
引用 网友I:
VCCPLL是个什么电压,代表什么意思?

锁相环供电,这供电同时加到PCH与CPU!

网友:
引用 网友F:
好像这板 这个故障是通病!    看过论坛人发过!

可能是通病!所以未更换W83310前先确认分压电阻是否变值(论坛说的是电阻变值)!

网友:
引用 网友C:
锁相环供电,这供电同时加到PCH与CPU!

VCCPLL供电在H61芯片组系列CPU假负载上估计应该也可以测量到。

网友:
我终看懂了这个原理图!原来电压可计算出来太神了!

网友J:
引用 网友D:
修好了,但我看的不是很明白

我也看得不太明!为何W83310所有条件满足要查分压呢?就是哪个W83310的条件没细说!或者楼主有意隐式声明。让我们思考吧!

网友:
昂达的主板无图纸,参考图也修得这么顺心,太给力了!迅维的学员(远程的呢)这么牛!

网友:
H61的有一些板  0.9V的供电就是喜欢坏

网友:
图片很容易看吗

网友:
缺电压照成的掉电,楼主的时序掌握的很好

网友:
帖子说明详细且有图有真相,加分。

网友:
H61的板很难修啊

网友K:
引用 网友A:
10k和12K电阻 ,计算器里怎么是10和12欧?

比值一样   结果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J:
我也看得不太明!为何W83310所有条件满足要查分压呢?就是哪个W83310的条件没细说!或者楼主有意隐式声明 ...

3脚是基准  控制4脚输出    所以要查分压!

会员 912911 + 1 很给力!

网友K:
楼主图纸怎么不上传?

网友:
引用 网友J:
我也看得不太明!为何W83310所有条件满足要查分压呢?就是哪个W83310的条件没细说!或者楼主有意隐式声明 ...

是的,这里基准相当于就是外部电阻分压输入。

网友C:
引用 网友K:
比值一样   结果一样!

“非等闲之辈可知也”

网友K:
引用 网友C:
“非等闲之辈可知也”

呵呵                师兄在哪混!

网友:
广东江门跟着“诚哥”,麦版混!昂达是没图纸的也是跑岀来借图参考!

网友:
引用 网友K:
呵呵                师兄在哪混!

广东江门跟着“诚哥”,麦版混!昂达是没图纸的也是跑岀来借图参考!

网友:
引用 网友K:
楼主图纸怎么不上传?

麦总说的 维修精髓 ”一图通,百图明”

网友E:
芯片不良 电压拉低?

网友:
这个是IC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10k和12K电阻 ,计算器里怎么是10和12欧?

分压电阻同时增加或减小相同的倍数,其分压值是不变的。其实这是数学题了。

网友:
可见新型主板供电不全也会产生反复掉电的现象!

网友:
lz技术过硬啊  牛

网友:
lz经验丰富啊 牛

网友:
lz收了多少钱啊

网友:
vccpll是什么

网友:
这个故障太难修了

网友:
    又学了一招

网友:
赞一个 楼主英明

网友:
板子好眼熟

网友:
技术不错,思路清晰,加分支持原创

网友:
引用 网友E:
芯片不良 电压拉低?

是的,这里W83310不良的话,本身3脚工作电压应该是低于1.8V正常值。

网友:
还是基准电压的问题

网友:
锁相环供电,同时给通往桥和CPU工作。

网友:
:D:D:D:D:D:D:D:D:D:D:D:D

网友:
VCCPLL是什么供电啊

网友:
这个PLL是给谁供电的

网友:
外部条件都满足就是芯片本身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L:
就是假负载嘿嘿

不错是假负载!但不是所有的主板都卖这假负载帐。不上真U测试的原因是6系列有CPU杀手之称,所以真U不敢随便上!

网友:
引用 网友L:
主板循环掉电时间间隔短的话,有时候是测量不到单元电路主供电输出情况的,楼主这里是几秒钟?

难道我的示波器是凉着的?1mS的上升沿,电压是否正常可抓到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