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M52L-S3关机后一时开不了机

楼主(2015-11-08):
技嘉GA-M52L-S3正常关机后再开机一点反应也没有,过大约一分半钟后机子自动点亮了,如果关机后再插拨下电源线就能马上点亮,电源换过了。

网友A:
换块电池COMS测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块电池COMS测试

换过了一样

网友:
我觉得还是COMS电路延时了吧

网友:
这样的问题我也遇到过两次 两次的没修好 如果LZ修好 分享下

网友:
首先还是先 换个新的电池    然后测下跳帽    最后在测一下 开机针
   一般是cmos电池的问题

网友:
坐下慢慢看了,哦

网友:
主板真是什么怪问题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