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270E5j 不开机求教

楼主(2015-11-08):
今天接一台三星270E5j 接电,0.001左右,按开关无反应。测试公共点无电压,经测试CPU背面有对MOS管短路,换新,测试电压1.05V。试机,可以触发,电流一直上到0.5A就不动了,再按关机键,可以断电。是不是CPU坏了?CPU和显卡还有桥都集成在一起的。

网友:
查一下CPU供电

网友:
你发错论坛了

网友:
先确定是硬故障还是软故障,查查复位、集显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