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到一块不认网卡的主板?网卡的基本条件要测量哪些啊?

楼主(2015-11-08):
以前只要遇到不认网卡的就换网卡,换了之后还不好就不修了,但是最近遇到的这类板子太多了,所以想问问各位网卡有哪些基本条件啊?

网友A:
直接找个旧网卡换上去

网友:
有一些NF板会是桥问题的,还有就是检查跳线和BIOS是否关了,检测网卡供电,晶振是否起振等等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直接找个旧网卡换上去

我一直都是这样做的,但碰到一些换网卡不管用

网友:
重装一下系统或者刷一下BIOS

网友:
网卡时钟 跟供电啊  复位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一直都是这样做的,但碰到一些换网卡不管用

那还得查线路

网友:
难道网卡没有什么引脚定义吗?像供电,开启之类的。

网友C:
网卡主供电脚 12 27 35 38 名称叫做LA_VDD33   25脚复位    19 20 脚时钟

网友D:
网卡的供电,时钟,复位,还有到桥的总线是否良好

网友:
引用 网友D:
网卡的供电,时钟,复位,还有到桥的总线是否良好

额!我就是不懂网卡的这些条件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网卡主供电脚 12 27 35 38 名称叫做LA_VDD33   25脚复位    19 20 脚时钟

这些基本条件是适用于哪些网卡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些基本条件是适用于哪些网卡啊?

看网卡的引脚定义啊   有千兆网卡  有的是百兆网卡   引脚不一样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看网卡的引脚定义啊   有千兆网卡  有的是百兆网卡   引脚不一样的

我要的是RTL系列的网卡,这些可以用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要的是RTL系列的网卡,这些可以用吗?

你网卡的具体型号  rtl 并不是引脚都一样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网卡的具体型号  rtl 并不是引脚都一样

我只想知道这种网卡测量条件的话一般测量哪几个?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只想知道这种网卡测量条件的话一般测量哪几个?

你参照这个吧

网友B:
谢了!那个你有这个系列的测量脚位图吗,最好是表格形式的,如果有能发我一份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了!那个你有这个系列的测量脚位图吗,最好是表格形式的,如果有能发我一份吗?

这个到是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