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 c600用电池不开机

楼主(2015-11-08):
     东芝  C600 用適配器正常。進系統拔掉適配器。。用電池几分钟就关机。测量放电管。发现拔掉适配器后,放电管S端电压越来小。最终掉电。。。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引起的。。求大神指点。。放电管换过。。。G极的电容也换过,,,,

网友:
具体查一下保护隔离电路

网友:
我的也一样呀

网友:
找到充电芯片  肯定有一路不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