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G31 点SLPS3 触发 求解?

楼主(2015-11-08):
问题有点像点晶振触发,就是点完开机排针后再点IO上的SLP_S3信号就会触发,第一次遇到这样奇葩的问题,所以修起来感觉有点手脚无措,首先换个IO试试,结果问题一样,再吧南桥也换了,故障依旧,而且我也跑过线,没有断线,没有触发钱S3竟然有1.8左右的电压,但触发后却只有2.2左右的电压。不明白。。。求解?

网友A:
LZ你怎么老是遇到这种奇怪的问题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LZ你怎么老是遇到这种奇怪的问题啊

呵呵。。。。我这里几乎每天都能遇到各种奇葩的问题,前天遇到过更离谱的问题,发个贴子没想到被删了。

网友B:
联想的主板比较变态的缘故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联想的主板比较变态的缘故吧~

变态吗?还好吧!呵呵!

网友:
没人遇到过吗?

网友:
你有图纸吗,有的话看图纸啊,论坛搜一下

网友:
唉 我也是啊! 老是遇到HP的板子 这样 点IO就触发了 蛋疼啊!!!

网友:
有图纸有不管用,我都不知道往哪查

网友C:
当不加电修 查上电8个条件

网友:
引用 网友C:
当不加电修 查上电8个条件

关键是前面几个都正常啊,就测量到slp—s3不大正常。

网友C:
待机时SLP_s3是在哪里测量的 这般子具体型号是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C:
待机时SLP_s3是在哪里测量的 这般子具体型号是什么

s3一般都是在io上测啊!至于型号,联想g31不就那两种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