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主板不过内存秒修!算是秒吧!

楼主(2015-11-08):
技嘉的GA-78LMT-S2P!拿过来说是不开机屏幕没显示!插上卡代码是档C1!换内存也不行!AMD的内存控制器是CPU内的!换CPU还是不行!拆下来!测量内存工作电压!测到一个总线电压是1.5V的!正常都是3.3左右!跑线跑到一个8脚的不知道是什么芯片!我记得好像有帖子说总线电压低拆掉这个芯片就行了的!就试着拆掉他!拆掉后电压3.3正常了!上内存!OK亮机了!这个芯片也不知道干嘛用的!反正不装也不影响!就不管了!各位老师傅!以上的维修步骤如果有错误的话还请指点指点!

网友:
没怎么看明白

网友:
测量内存主电压是正常的吗?    是不是只有总线电压不正常

网友:
来个图啊,这个芯片?,怎么知道什么芯片

网友:
这个小八角是经常喜欢坏,V星的板也有,我也修了一些,直接拆了不用换

网友:
上个图看是什么芯片?

网友:
小元件就是爱坏~

网友:
有些主板拆了它会没桥或者内存供电

网友:
我是菜鸟过来学习的

网友:
小东西就是坏的多

网友:
怎么没图  万一有影响。。

网友:
大神也帮不了你!~哈哈额!~

网友:
什么总线3.3瞎说

网友:
那8脚是稳压或者升压电压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