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佳能i1880导管问题

楼主(2015-11-08):
各位前辈我有个问题咨询一下,我的佳能i1880喷墨打印机有一条橡胶导管掉出来对打印机有什么影响,一定要装回吗?

网友:
你看一下具体是装在哪里的

网友:
你试一下不就知道对打印机有没有影响了吗?机器上的任何部件都不是多余的!

网友:
就是不知道佳能 i1880 两条橡胶导管是干什么的,其中一条我拆开看好像连在机器关机墨盒回位黑色墨盒下面,掉出来的不知道接哪里?打印机黑色打印正常,彩色的没试。

网友:
那是回收废墨的

网友:
两条都是吗,掉出来的一定要装回吗?对打印机功能有影响吗?

网友:
装在一容器里,与打印机底座水平放置。

网友A:
装回去,要不就抽不了水或者清洗了后墨水漏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装回去,要不就抽不了水或者清洗了后墨水漏出来

我也想装回去,问题是我不懂装的位置,掉出来的应该是连接彩色墨盒座的一条白色橡胶管,要是有橡胶管两头连接图片就好了。按图操作。两条都是废墨导管吗,对彩色打印有影响吗?

网友:
应该是废墨管,一端连吸墨泵一端到废墨海绵,改连供时要把这根管子抽出来外接到一个空瓶子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