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58 PRO 让两块经典板皇X58 PRO重见天日

楼主(2015-11-08):
今天为修的两块V星X58发出来让大家欣赏下 首先CPU供电被拆掉,  上手第一块就是明显的CPU供电管子被
击穿,管子内形没有见过,拆装都比较复杂,我试着用烧鸡发攻击,遗憾的是不行。电流3.几安,没摸到明显的烫
我在把电源上好,强制开机短接绿线,失望的是根本行不通。无赖之下  只好拆了  运气太差  最后一个才拆到。一测亮
明显击穿。

还好有费板,有重新干了一次,花了半天时间才完美的装好。

修好之后,掉电, 完了问题又来了。经过一番测量,CPU供电又一组偏低。为0.5V
我把偏低的那组管子干了  还是不行 ,心想应该不是这里的问题了。手上没图子也不知道如何查起
只好干了CPU供电芯片。终于看到跑马。心里一个高兴

网友:
第一次见这种MOS管

网友A:
这种MOS管中间三个点好理解,四周的引脚有用吗?增加焊接难度了,哎!

网友B:
这种mos管是不是和电源管理芯片集成在一起的?

网友C:
好新的板子,修着不易

网友:
引用 网友C:
好新的板子,修着不易

板子不新了  只是成色新  板皇不易过时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mos管是不是和电源管理芯片集成在一起的?

这种可以说是MOS管和芯片组合在一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MOS管中间三个点好理解,四周的引脚有用吗?增加焊接难度了,哎!

肯定有用,V星的主板  PCB最难焊接

网友:
还没见过高级板~

网友:
集成驱动芯片还是 主芯片也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