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v450 la-4142p 1.8v秒掉求救

楼主(2015-11-08):
主板能触发   isl6228 输出2个电压 1.5v正常 另外1.8v 秒掉 换了ic也一样 。断开连接点 PJ23 PJ12 1.8v稳定了 。电流1.04不动。接上就秒掉 。大神帮我分析分析啊。后来我摸到1394能烫 我把他去掉了,电流0.8不动了。不知道能去掉1394 I C 么 1.8v后级还有4个1.8v转换电压 是不是这些出问题了啊。

网友:
继续查1.8v后级负载吧,应有短路的。

网友A:
应该是后级负载拉低的,排除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后级负载拉低的,排除法

1394 ic 可以去掉么 去掉后电流0.8不动了 不影响使用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1394 ic 可以去掉么 去掉后电流0.8不动了 不影响使用吧

应该是去掉 1394 可以亮机的
你先去掉修到触发上电亮机 (个人观点)

网友:
去掉不会影响使用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去掉 1394 可以亮机的
你先去掉修到触发上电亮机 (个人观点)

问题是1.8v还是秒掉  上次去掉  3 5 v ic 有阴影了  看见大芯片就不敢取下通电。这种秒掉的怎么修啊 新手修板就是慢啊 哎

网友:
引用 网友B:
问题是1.8v还是秒掉  上次去掉  3 5 v ic 有阴影了  看见大芯片就不敢取下通电。这种秒掉的怎么修啊 新手 ...

去掉 供电IC不可以通电的 这个是维修准则(去掉芯片上管易击穿烧后级!)

至于你的不亮还需要多查查

网友:
mos管查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问题是1.8v还是秒掉  上次去掉  3 5 v ic 有阴影了  看见大芯片就不敢取下通电。这种秒掉的怎么修啊 新手 ...

3 5 v ic 有阴影了?那是你没了解PWM电路的工作原理,拆了PWM供电芯片前,你把它的上管去掉就可以了,不会烧东西的。其他的大IC芯片,只要不是PWM的供电芯片,你随便拆!

网友:
只能分段排查后级的电路,

网友:
断开PJ20 1.8V不掉了。加焊了一下PU12 现在就变成这个样子了 电压有点低 不过触发后按一下开关能关机。感觉是过了内存。没有显示啊。明天继续修一下。呵呵。

网友:
把固态滤波电容换掉。

网友B:
故障解决了,是u9 一个mos管  1.8转1.8的不正常。后来随便换了一个引脚定义相同的似乎没用。干脆直接连起来。开机了。有2个问题。MOS管可以随便换么,直接连有什么后遗症么。

网友:
加油楼主修好说下,小白路过

网友:
教你一招,用稳压电源烧鸡

网友:
可以去丢 没事

网友D:
转换电压有问题吧引起负载过大,一个个排除,不行烧下1.8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D:
转换电压有问题吧引起负载过大,一个个排除,不行烧下1.8看看

我下的图纸不对,主板上是ao4800b    图纸上是ao4468 (两个管子不一样)我把12 和78 连起来。用了半小时。装系统掉电哦,就再也起不来了。电压都是对的1.8v 1.1v都出来了。焊盘也被我整的不行了就放弃了  哎,新手维修真悲哀啊。还得努力

网友(2015-12-09):
1.8负载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故障解决了,是u9 一个mos管  1.8转1.8的不正常。后来随便换了一个引脚定义相同的似乎没用。干脆直接连起来 ...

对应MOS管应该可以换,我以前也是这样换

网友:
上次碰到是后级短路引起的

网友:
换mos管试试把  个人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