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A1466风扇狂转,系统慢

楼主(2015-11-08):
收到一台苹果2012年 A1466故障是进苹果系统后风扇狂转,还有好慢。。。CPU总是占了百分之40左右,不知那问题

网友:
有进水吧?记得此机的触感模板是千万不能出问题的,不然就是很搞怪很头疼,新手把板子整废都有可能。

网友:
CPU温度高不?先刷BIOS再考虑换CPU试。

网友:
风扇狂转的原因很多,需要仔细检查。。。

网友:
温控  BIOS pch等

网友:
看看SMC周边有没腐蚀

网友:
感觉BIOS问题比较大些

网友:
温控,检测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