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IOS芯片能通用吗?

楼主(2015-11-08):
比如我用25Q64BV      代用25Q64FV     或者其他不同牌子的,但是同样是 8M的芯片,或者其他容量的4M、2M但是芯片的厂家牌子不同,这样可以通用吗?
         以前试过有些行,有些不行,模糊糊的,想请教一下各位师傅,确定能不能通用。

网友:
可以的 大小一样就行

网友:
基本上容量一样就可以了,品牌无所谓的

网友:
以前也试过,有的可以,有的不行

网友:
一般情况下同一系列的都可以代换!但厂家及生产批次的原因影响,部分芯片代换后不能正常工作。

网友:
容量大小一样就可以,我换一般只看容量,很少碰到不能通用的

网友:
有些可以的 同容量的代换
有些不同容量的也可以 比如1M的刷EC的512的有些也可以

不过有些带OTP的就不能换BIOS本体 换了刷正常bios也不跑码

网友:
最好是用同型号的, 有些BIOS带OTP  你买新的芯片来写, 都不一定能写亮机

网友:
通讯方式相同,容量相同,是可以代换的,

网友:
容量一样,可以通用的,只是有些机子比较挑bios罢了,遇到挑的,注意多换几个芯片刷下就行了

网友:
容量大的可代換容量小的.
牌子沒所謂, 至少我還沒試過代換不成功的.

网友:
谢谢各位,我以前还没听过什么是OTP  ,听大家说了,我去百度搜了一下,才大概的知道了点。

网友:
笔记本上的BIOS芯片换到路由器上能用吗,或者路由器上的BIOS芯片放到笔记本上。

网友:
有部份不知道原因还是不能代换的

网友:
不发布任何意见!~因为本宝宝也不会

网友:
基本上都是可以的

网友:
最好用同型号的,有些容量一样的,管脚定义不一样的

网友:
这样的母体基本没有坏都是通用的 没有特别的,

网友(2020-06-07):
亲测有些可以 有些挑

网友:
华硕好多机子不能通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