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节那些蓝色可调电位器能改输出电压?

楼主(2015-11-08):
这是一台台达的电源功率在1000瓦左右,但是没有3.3v输出。我看到在LM339旁有很多对应的蓝色电位器都是可调的,调节它可以获得想要的电压吗?
有没有高手给解释一下?

网友A:
什么牌子的电源?总体照张照片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什么牌子的电源?总体照张照片看看?

台达代工,惠普z800 工作站电源,增大电位器阻值会炸IC吗?

网友:
这是电源外形。

网友B:
没有3.3V输出,调电位器没有用。

网友C:
你边调边观察输出电压情况!不会损坏电源的,因为设计时已经考虑到这一点了,不必瞎担心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边调边观察输出电压情况!不会损坏电源的,因为设计时已经考虑到这一点了,不必瞎担心了。

感谢,你们。这么晚了还在坛里奋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有3.3V输出,调电位器没有用。

如何获得?我的24pin就缺少3.3v啊,高手能给点建议吗

网友:
楼主的电源结构特殊,不是普通ATX......

网友D:
来张电源全景图吧。这样看太抽象了

网友:
肯定是调节电压的,但是建议别乱动,品牌货在电阻上一般不会做手脚的,乱动以后会改变它的工作稳定性,合理性

网友:
不是专业人士,请勿动手,否则得不偿失,请送修专业人士

网友:
引用 网友D:
来张电源全景图吧。这样看太抽象了

支持,楼主再上张全图吧.....

网友E:
脱光让坛友,一起欣赏春色。
那些蓝色小电位器,可以调输出电压吗?有没有烧电路的危险?

网友E:
引用 网友E:
脱光让坛友,一起欣赏春色。
那些蓝色小电位器,可以调输出电压吗?有没有烧电路的危险?

很奇怪没有3.3v输出,那原来的工作站是怎么工作的?难道3.3v不要也行》?
还有个小毛病,就是通市电自动上电、

网友:
这种电源通常都是DC/DC变换的。查3.3V的转换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E:
很奇怪没有3.3v输出,那原来的工作站是怎么工作的?难道3.3v不要也行》?
还有个小毛病,就是通市电自动 ...

可能就是不需3.3V......

网友:
这个电源体积好大,ATX机箱应该放不下

网友E:
引用 网友C:
你边调边观察输出电压情况!不会损坏电源的,因为设计时已经考虑到这一点了,不必瞎担心了。

昨夜我调过,没什么变化。可能只能微调电压。+- 值的作用。
本来希望能跳出3.3V  来。看来只能另想办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来张电源全景图吧。这样看太抽象了

这还不够全景。全景拍完什么也看不清。密密麻麻的元件/

网友:
引用 网友E:
昨夜我调过,没什么变化。可能只能微调电压。+- 值的作用。
本来希望能跳出3.3V  来。看来只能另想办法 ...

看来是电路本身出问题了,只靠调是不行的!

网友F:
这个是什么上面的用的板子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F:
这个是什么上面的用的板子啊

台达电源,惠普工作站电源

网友:
引用 网友E:
台达电源,惠普工作站电源

此电源设计和做工很棒。。。。。。

网友:
其它电压都有吗,如果只是3.3V没有,估计故障不大

网友:
这个不好搞,你是改电源3.3V ,还是原机的3.3V没输出?原机没3.3V就修一下。改电源最好不要改  ,这是大功率的就算改好了也不能长久使用。调电位器12V 调成3.3V 那样会降低电源工作频率来实现。但是原机设计不可能把12V调整范围设那么宽 .那种电源最多也就是0点几V到2V ,那又不是万能电源。

网友D:
难道说工作站的电源,不需要3。3V输出

网友:
引用 网友D:
难道说工作站的电源,不需要3。3V输出

估计有可能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