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经验]
HP 14_B052TU怎么把WIN8改成WIN7系统

楼主(2015-11-08):
进了PE发现不认硬盘,分不不区,硬盘绝对没问题,客户不想用WIN8

网友A:
这个都搞不定,你回家种地吧。或者你是客户跑这问问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都搞不定,你回家种地吧。或者你是客户跑这问问题的。

闻道有先后

别人不会 不要打击别人好吗

建议楼主换个PE试试

是在不会找个专业的地点换系统

网友:
超极本 只是里面多了一个固态硬盘   把  FAST boot  关闭     surce  boot  关闭
然后进入WIN8的pe  就可以看到磁盘了

网友:
系统必须是做成UEFI的 也就是GPT格式的硬盘 如果改成MBR的  不然开机会闪个7/8次
最后在安装INTEL的加速软件

网友:
先进本机的WIN8系统关闭INTER的磁盘加速或者卸载该软件,然后重启插U盘进入PE就可以看到硬盘了。

网友:
进BIOS更改一下硬盘模式

网友:
哪个帮我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