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这个波形smbus

楼主(2015-11-08):
大侠们 你们看看这个正不正常

网友:
你这个波波没有调好 这么密

网友:
时间周期t没调好吧

网友:
内存应该过了

网友:
内存已过,时间T调小些

网友:
这是在数据在通信,有的主板打出来的波就是这样的,

网友:
电压小点,都没见过这样的波

网友:
过内存的波形  就是时间调的不对

网友A:
真有意思就这么个波形,有的大明白就知道内存过了.那我问你,你怎么知道这是内存的地址?好吧,就算这是内存的SMBUS地址,那么最多也只能说南桥读取内存SPDBANK通过了,内存过没过还要测量数据线上的波形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真有意思就这么个波形,有的大明白就知道内存过了.那我问你,你怎么知道这是内存的地址?好吧,就算这是内存的S ...

同意,只能说南桥发出smbus读内存,就是不装内存,到这步,也有这个波型,过内存是排阻有波型

网友:
太正常了。。。

网友C:
正常的,这机器什么问题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同意,只能说南桥发出smbus读内存,就是不装内存,到这步,也有这个波型,过内存是排阻有波型

谢谢你啦  示波器买回来 放在那里好久没用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正常的,这机器什么问题呢?

额 不知道 反正测着测着就*脏话*亮机了之前电流1.4

网友:
引用 网友D:
额 不知道 反正测着测着就*脏话*亮机了之前电流1.4

拔掉内存电流多少呢?这样就可判断有没有过内存了

网友:
这种波形很难见哦

网友:
正常的 都这样的

网友:
看不懂,多多学习下,跟着大神们走

网友E:
这个不能充分说明是过了内存,要AD线有锯齿波才是过了内存。

网友:
有谁能发个正常的SMBUS的波形,给ME参考参考的啊,我现在都不知道这个波形怎么样的,所以,楼主的问题对我来说
就是1年级学生到三年级上学一样。。

都玩示波器,这么搞,小伙伴还能不能愉快的玩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不能充分说明是过了内存,要AD线有锯齿波才是过了内存。

这位大侠的解释,让我茅塞顿开,,简单好记,使用,,锯齿波
但是,这种如果就两三个锯齿牙,或者5-8个是不是也过内存了呢??

期待回复,感谢!

网友:
大家要保持严谨的学习观,不要误导新手。9-10楼的朋友说的不错,赞同他们的观点。
下面这是内存排阻的数据波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真有意思就这么个波形,有的大明白就知道内存过了.那我问你,你怎么知道这是内存的地址?好吧,就算这是内存的S ...

是的,过没过内存,这个不是凭证

网友:
不懂波波啊 5555555555

网友:
你们的时机调多少呢

网友:
内存有波,不代表过了内存,内存没波,肯定没过。

网友:
过来学习笔记本,,看到这个波形我在主板上面也有打过,不过我当时也没过内存的,这样不好判断吧,只能判断读取到内存了

网友:
应该是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