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知道主板各个地方的电压?

楼主(2015-11-09):
怎么才能知道主板上各个地方的电压是多少呢?
主板

网友:
是不是应该看图纸

网友:
这个可以从主板的供电24PIN+4PIN入手,找写资料来看

网友:
我来解答吧,首先 你得先知道 什么是 主板维修不是事 知道了这个之后 再开始后面的

网友:
哥,你是新手吧,还是到【迅维】实地培训一下吧

网友:
要经过学习和实践啊,慢慢学吧

网友:
购买万用表先,然后,用直流电压去测试的

网友:
你先买一个万用表,在找块好的主板,把各个MOS管的电压都测下,多测几块基本都知道了,主板电压基本都是一样的

网友:
实地欢迎你

网友:
找个好板对照测量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