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P45跑C3难产求助

楼主(2015-11-09):
手头一个技嘉P45主板跑C3,检测过内存插槽的几个电压都正常,下一步不知怎么检修了,有朋友指点一下么?或者有广州白云区附近的朋友能帮忙修一下吗?有2块一样的板,另一块不跑码,如果有附近的朋友帮忙,有偿求帮忙,谢谢

网友:
C3刷BIOS、拆串口芯片,查外设。

网友A:
建议还是送维修点吧,别自己点烧的了,今天我们店里有个同事测电压,结果悲剧了,,,,报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建议还是送维修点吧,别自己点烧的了,今天我们店里有个同事测电压,结果悲剧了,,,,报废了

谢谢,我是干维修的,主打液晶电视,其他家电不在话下,主板简单问题修过几块,所以想进一步提高水平

网友:
内存换了吗

网友B:
P41 P43 P45的板很难修. 难在测试点电压基本都是正常的.

网友:
C3刷了BIOS吗

网友:
换过4条内存,都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P41 P43 P45的板很难修. 难在测试点电压基本都是正常的.

是吗?手头有2块一样的板啊,修不起来可惜了

网友C:
没有刷,不过换过BIOS芯片,正常的芯片

网友D:
那你怎么确定换过的BIOS芯片程序是对的???

网友:
bois
刷了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那你怎么确定换过的BIOS芯片程序是对的???

正常板拆下的啊

网友:
楼主继续,大家共同学习。

网友:
呵呵这种情况,建议送维修部,自己容易弄坏板子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没有刷,不过换过BIOS芯片,正常的芯片

BIOS芯片带程序的,不能乱换,你知道吗

网友:
你刷了2-3个BIOS  不是一次就一定好的

网友:
不过内存,查内存工作条件

网友:
徐总都出来指点了  楼主应该搞定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BIOS芯片带程序的,不能乱换,你知道吗

谢谢,一样的板也不能换吗?电脑的我不懂,不过电视机的肯定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