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续戴尔N5110 条件满足 不触发 不修好妈豆我就不睡觉了

楼主(2015-11-09):
前一天发了个帖子  现在是晚上4.46分 不搞好都失眠了 戴尔N5110 有待机  电流0.011  现在一个一个信号测  不触发  EC 20脚无 RSMRST

公共点那边电压
DCIN 19V
ACIN 2.5V   19V经过 上电阻316K 下电阻49K 分压得来的 用计算器算过正常的
ACOK 3.25V
AD_IA  0V 这个是查了有人说是测电流的
3D3V_AUX_KBC 有3.3V

待机芯片那边电压
3D3V_AUX_S5 3.3V
5V_AUX_S5 5V  两个线性电压正常

3D3V_PWR 3.3V
5V_PWR  5V  两个PWM待机电压正常
TRIP1 1脚 PWR_5V_ENTRIP1  开启电压 1.3V
TRIP2 6脚 PWR_3D3V_ENTRIP2 开启电压 1.6V
18脚 PWR_5V3D3V_ENC 3.3V
en0 13脚 PWR_5V3D3V_EN0 1.5V
VREF 3脚 1.99V
PGOOD 23脚  3V

桥的供电 和信号
SUS_PWR_ACK 0.36V
PCH_SUSCLK_KBC 无
RTC_AUX_S5  3.15  RTCRST3.3  SRTCRST 3.3  32.768晶振有 示波器量的
3D3V_S5 3.3V
+5VA_PCH_VCC5REFSUS  5V
DCPRTC 1.55V
+3VS_+1.5VS_HDA_IO 3.3V
H_THERMTRIP# 0.13V

EC 的
19\46\76\88\102\115供电:3.3V
75脚RTC_AUX_S5实时时钟供电 3.16V
85脚ECRST# I\O复位:3.3V
17脚LID_CLOSE# 休眠开关:3.3V
73脚AC_IN_KBC 外接电源好:0.15V  有人正常的是3.3V  等下我量完了 研究下电路图
20脚RSMRST#_KBC I\O准备好了:0V(正常为3.3V)
93脚KBC_PWRBTN# 触发排针:2.31V-0V-2.31V
117脚PM_PWRBTN# I\O-南桥:3.3V不跳变
64脚PM_SLP_S3# 南桥-I\O:0V(触发后为3.3V)

现在来看下AC_IN#_KBC这个信号  在EC73脚 名字叫PSL_IN1

PAD表示这个0欧电阻没装 用直线连起来的

进过3D3V_AUX_KBC上拉

那么这个信号因该是高电平  想改变这个信号  有个办法 第一个就是 KBC_ON# 拉地  第二个就是 Q2703 第三角 拉地
先看KBC_ON#

KBC_ON#和KBC_ON#_R 是一样的
这个管是高电平导通的 KBC_ON# 和EC_ENABLE#_1 已经联通了   EC_ENABLE#_1  被3D3V_AUX_KBC 上拉 所以KBC_ON# 到目前也是高电平

KBC_ON#_R又被RN2706 上拉   看这两个管子 一个P管 一个N管   要想S5_ENABLE 不被

拉低 KBC_ON#_R必须是低电平  想要3D3V_AUX_S5转换成3D3V_AUX_KBC  G级必须是低电平

所以AC_IN# 才是控制他们的 大哥

这个又是个N管   高电平导通  AC_OK 如果是高电平的话   AC_IN#就被拉低   前面说的 就正常了 看下AC_OK来至哪里

来至保护隔离 芯片 那 这个信号正常的时候是高电平 3.25V  那么  AC_IN#_KBC 就为低电平  在EC 73角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71170-1-1.html 这位同学 的EC 73脚是3.25V   到这里我就糊涂了

看在我那么执着的份上   各位老师  同学  帮忙 解释下  还有就是 还差啥条件才能发 RSMRST

按照这个时序图  AC模式下 在待机的时候 有RSMRST的  求解释   BIOS刷过 好多   EC换过   是不是要干桥了

网友:
用的是戴尔头子吧

网友A:
同意楼上的,看看电源接口的条件吧。。。。以前修过一个hp的,是中间的针AC_ID断线了。。。

网友B:
戴尔的能用惠普头,惠普的就不能用戴尔了

网友:
嗯  原装DELL  修过好多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同意楼上的,看看电源接口的条件吧。。。。以前修过一个hp的,是中间的针AC_ID断线了。。。

谢谢  马上 查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戴尔的能用惠普头,惠普的就不能用戴尔了

感谢回复

网友:
换个桥试试

网友C:
2.31-0-2.31跳变   这2.31应该是3.3吧

网友:
电源头有没有用对,

网友D:
93脚的电压有点低哟,一般开关排针的电压都是3.3V呀,还有RSMRST对地阻值是否正常,可以先刷一下BIOS再看一下

网友E:
引用 网友C:
2.31-0-2.31跳变   这2.31应该是3.3吧

EC 93脚只发出 2.35V

网友:
引用 网友E:
EC 93脚只发出 2.35V

93脚电压是EC发出的?别逗了好不  我怎么看着是RTC 这块上拉的 难道我看错了?

网友:
写得很累吧

网友:
BIOS 1 2 5 6脚有没有断线阻值是否一致

网友:
LZ 信号电压写的很清楚,等LZ结果。。。

网友:
刷个bios  不行就要干桥了吧,这个机子坏的桥也多

网友:
引用 网友D:
93脚的电压有点低哟,一般开关排针的电压都是3.3V呀,还有RSMRST对地阻值是否正常,可以先刷一下BIOS再看一 ...

他说刷了没用,你没看完吧。

网友:
你这93脚电压低了点,还有就是好好分析一下EC待机条件。

网友:
来结贴   换桥后可以了  这个明明就是EC那的问题 为啥换桥就OK了  想不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