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液晶显示器高压DT8211A去保护

楼主(2015-11-09):
维修一台LG19“液晶显示器。故障是屏幕一分不到就黑,指示灯显示正常,判断灯管和高压板故障。拆机,外接灯管不会灭,故断定高压板正常。用通用高压板点灯管,感觉下方亮度稍暗,但不是很明显,灯管也没有熄灭!故采取芯片去保护法。此机器PWM采用DT8211A芯片,网上查找,发现好多人都在询该芯片去保护的方法。查找无果。后来,发现一个有关该芯片的介绍,经分析,有可能第9脚是起保护的。遂把9脚对地短接,试机,没再出现黑屏现象!因此,第9脚应该就是平衡保护电路了。以兹借鉴!

网友:
楼主把这个芯片的介绍也一起发上来啊,这样可信度会高很多

网友:
明明是灯管坏了,你去什么保护。

网友:
建议你还是换灯管好 要是返修回来你还是得换 更麻烦

网友A:
参考一下吧,,,,,,,,,,,,

网友:
我试下 刚街道一台一样的 20寸的就是了

网友:
正需要,我也试试!

网友:
有资料就是好办事。

网友(2015-12-10):
#在这里快速回复#+.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参考一下吧,,,,,,,,,,,,

看此图根本9脚不是去保护的!楼主有误啊。

网友:
是灯管老化坏高压条的 灯管不换 过不久还会坏

网友:
去保护有风险,返修还得累自己

网友:
灯管有问题了还去保护  到时连背光板同液晶玻璃都烧烂!不负责任的态度

网友:
用不了3个月,机器还得回来

网友:
好的学习经验!

网友(2017-08-03):
这种情况一般是灯管的问题比较多一些  去保护只是暂时的而已    以后还是会坏的

网友:
去保护 很危险  起火的

网友:
我刚刚遇到一个 直接烧了一块去  硬币大小

网友:
LG的机器最好不要去保护,我就遇到过去了保护,灯管线都烧糊了

网友:
这应该灯条的问题,保护去了,小心冒烟

网友:
这个修出去不出一个星期就要返修,LG 19寸,如果是群创的屏,就是灯管有问题,单灯测试正常不代表没有问题,你这样修是不负责的

网友:
这个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