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装机台式机电源功率要多少才适合?

楼主(2015-11-09):
DIY装机台式机电源功率要多少才适合?

  大家都知道,一台电脑决定它性能的主要有CPU、显卡、内存和主板等几大部件,而在DIY装机时用户最看重CPU、显卡以及主板三大件,很少会关注机箱、台式机电源。电源是电脑的心脏,是电脑整机的动力源泉,却被消费者所重视。很多朋友装机都不清楚台式机电源功率该选多大的才合适,下面本文将于大家分享下DIY装机台式机电源功率选多大合适,希望对要装机的朋友有所参考。

  DIY装机台式机电源功率要多少才适合?

  我们说的台式机电源功率指的是电源的额定功率,在选购电源的时候一定要注意看额定功率,而不是最大功率,要知道最大功率是电源的极限,电源在极限条件下运行寿命是不会长久的。因此建议大家尽量选用品牌电源,一般品牌电源会明确标明额定功率。
在DIY装机时,配置档次不同,选用不同额定功率的电源,一般电源额定功率普遍在200W以上,下面我们通过实际配置来看不同档次配置台式机电源功率要多大才合适。

  一、入门电脑配置台式机电源功率多少合适?

  首先,我们看有代表性的Intel经典入门配置:G630处理器+H61主板+HD6750显卡+1TB硬盘+4GB内存,整体功耗约为170W,加上鼠标、键盘最多也不会超过180W,再加上大约50W上线预留,对于入门独显配置,250W功率的电源就足够了,如图:

Intel经典入门独显配置功率仅约170W

  从实际测试数据结果可以看出,其实入门配置的功率确实很低,即便在独显平台下,功率也不足200W,如果还不搭配独显的话,功率还可以降低几十瓦,因此在一些SNB或者APU入门配置中其实额定功率200W就已经完全够了,因此对于入门配置(含独显)其实200W-300W左右足够。

 二、中端主流电脑配置台式机电源功率多少合适?

  下面我们再以经典的Intel中端主流电脑配置:H61主板+i3 2120处理器+GTX460显卡+1TB硬盘+4GB内存配置为例,介绍下其额定功率约为多少。

Intel经典主流独显配置功率约为240W

  如上图,在目前主流装机中最受欢迎的H61主板+i3 2120处理器+GTX460显卡+1TB硬盘+4GB内存的电脑,其额定功率也不过仅为240W左右,加上50W预留上线,额定功率在300W左右即可满足要求,另外我们再通过测试AMD平台主流配置,如:速龙II 640四核+880G主板+HD6770显卡+1TB硬盘+4GB内存其额定功率也约在245W左右,最佳300W左右即可满足需求。

网友:
这个也值得研究?

网友:

  三、中端主流电脑配置台式机电源功率多少合适?

  在中高端配置中,我们以经典的Intel中高端配置:i5 2320处理器+Z68主板+HD6850显卡+1TB硬盘+4GB内存,看看其额定功率有多大?

  Intel经典中高端配置额定功率实际为260W左右

  如上图,酷睿i5 2320+HD6850时下最经典的中高端配置,所有核心硬件的功耗之和加起来也仅有260W左右,再加上约50W左右的预留上线空间,其实额定功率在320W-350W已经足够了。

  以上使用的是鲁大师电源功率计算器测试出的数据,准确度与实际比较接近,使用鲁大师测试高端酷睿i7配置平台的功耗,一般在400W-500W额定功率电源也足够了。

  通过以上测试,相信大家对DIY装机如何选定合适额定功率电源有一定了解吧。以上介绍的是使用最多的Intel平台,AMD平台基本相当,所以也可以沿用以上结论,概括的说,入门独显配置其实300W左右额定功率电源完全足够,如果是入门集显平台,其实200W左右就足够,如果考虑后期增加显卡升级,可预留80W左右空间即可,主流中端配置一般额定功率在300-350W足够,中高端配置与之相差不大,320W-400W就足够了,最后就是高端顶级发烧配置了,选个400-500w额定功率电源就已经足够了,具体细节方面大家可以看实际配置,有兴趣的朋友也可以自己去计算下。

电源功率过高影响整机性价比 功率过低会造成整机不稳定

  编辑结语:在写电脑配置单时,不管是低端、中端或者高端配置电源功率通通一律选用400-500W大功率电源,要知道电源功率越高价格越贵,搭配不合理价位不合理功率的电源对整机的性价比影响很大,需要注意的是在选用中端或者中高端配置时会选择一些额定功率不足300W的电源,这也是相当错误的,功率不足,将直接导致电脑不稳定,或者损坏硬件等,因此装机选电源应该以够用、实用为准,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

网友A:
你也发点帖子,我也好学习一下。非常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也发点帖子,我也好学习一下。非常感谢!

我有精华帖 你自己找

网友(2015-12-14):
楼主钻研精神不错,呵呵

网友:
还以为是个求助贴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