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放电源板输出电压应该是多少V

楼主(2015-11-09):
功放电容25V2200UF电压为25V,有的还是26-27V,拆下电容测试没有问题。整版输出是52V?请问大神是哪里出了问题

网友:
电源输入如果是12V,输出应该是6V左右。

网友:
应该是17--18伏

网友A:
最左边的,那3个体积比较小的电解电容是不是都是一样容量和耐压的,我猜是220U/16V或者220U/10V的。

你问的是变压器降压之后到板子上的输出吗,还是给喇叭的输出???????

网友:
那两个管子,好象没有和散热片紧密贴合,不会出事吗?

网友:
楼主是何牌子的功放?.....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最左边的,那3个体积比较小的电解电容是不是都是一样容量和耐压的,我猜是220U/16V或者220U/10V的。

你 ...

这个是个供电板。 输出是52.6V。。。25v2200uf的电容测量都是25V 这对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个供电板。 输出是52.6V。。。25v2200uf的电容测量都是25V 这对吗

开什么玩笑,你那是什么万用表哟,直接扔了它,换个品牌的万用表。

从你给的图就知道,你图里面的三极管就是那种小电压12V----18V以内的,中等偏小的功率,根本不是专业功放机,不可能用高压大功率的那种厚膜管子,

结合你的2200U/25V大滤波电容,交流最高输入电压不会超过交流16V,应该是15V左右,再经过整流滤波后,直流供电也就16V左右,我估计就是12V版本的。

网友:
一般输出12V。。。。

网友:
还没拆过这种,看看上面有没有标

网友:
正常 两个26v 一个正26V 一个负26V  叠加起来就是52V  但是你的电容可能  耐压低咯

网友:
这是个双电压功放板,应该是正负12V的,楼主你是不是拆掉另一对管了,功放输出端是交流信号,你测量它的电压有何意义呢,如果有直流输出的话,喇叭一接上去肯定就烧了

网友:
步步高点读机  那里不会点哪里!

网友:
应该是正负电源,12到18 伏左右,分立件功放,电压范围宽。输出是0.

网友:
我也有台一样故障的搞不定!

网友:
是输入还是输出

网友:
一般都是12v,你这个你测一下不就知道了,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