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hp g4 掉电故障

楼主(2015-11-09):
故障现像:开机掉几秒或者几分钟掉电 或者lgo掉电一会有能开启
        遇到一款hp g4 DAOR12MB6EO E笔记本,客户拿来说开机就关了说是电池问题,经拿来测试插上稳压电源开机能亮机一会就关了,怀疑主板问题。报主板故障留机维修。谈好价同意维修。经过一翻拆机查看主板ec脚有腐蚀,心喜清理加焊后应该能搞定。清理加焊完毕测试,故障依旧开机过会就掉电。然后怀疑ec是不是坏了,找了个换上试机,开机还是过不了多久就掉了,排除ec故障。这下头疼了。好吧找找bios刷刷试试。找来bios刷上在次试机。我晕故障还是一样。排除bios故障。这下彻底无语了。不知从何下手了。我拿来电池试试开机还是如此。客户说电池没电我同时插上来看看充电如何。无意中我发现不开机的情况下充电也是充不了多久就掉了,心想会不会是充电芯片有问题。看了看接口边上的8681l芯片。我加焊了一下。开机测试,以为正常了,没想到开了十来分钟有掉了。只是这下比以前要管的久些了,于是在另一坏板上找来了这芯片换上试试。哈哈。奇迹般效果。开机试机不掉了,点了半来小时都不掉了,于是装机试机让机器点起,等待客户取机。
      刚好下午有接一同行一样hp g4 DAOR13MB6EO E主板有点不一样,但是故障是一样。按同上一样的试法没搞定,加焊那个8681l也是没搞定,但是唯一的是我把原来那个掉电的8681l芯片换到这个掉电的板上把故障搞定了。心想会不会是要把这个芯片拆下来在装上去就会好,不过这一问题没去验证,如果你们手里没芯片的时候可以去试下。
总结:DAOR13MB6EO E 和DAOR12MB6EO E 如遇到掉电故障可以先试下我以上方法。可以解决掉电问题 。如写的不好勿喷 由于排除ec和bios问题 那我就不发bios上来了,论坛里面有。附上图

网友:
这种问题唷有待验证

网友:
仅供参考,有待验证

网友:
这种充电芯片引起的掉电是有的,但是奇怪的是楼主加焊没用,重装解决问题。应该还是加焊没焊好。

网友A:
查EC条件应该会快速找到是充电芯片问题 应该是它的ACOK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EC条件应该会快速找到是充电芯片问题 应该是它的ACOK有问题

懒的查了 太费时间  钱多可以搞哈 钱少就把能搞的搞哈就行了 不行就算了

网友:
有时候 充电芯片加热就好了,最好冷了试试

网友:
有时候 充电芯片加热就好了,最好冷了试试

machao123 -2 山寨

网友B:
呵呵 明显三板斧。。

网友C:
有没有理论基础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A:
查EC条件应该会快速找到是充电芯片问题 应该是它的ACOK有问题

查EC条件快还是换EC快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呵呵 明显三板斧。。

对  先来个三板斧 能杀过就杀过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没有理论基础啊

没有呢  要不你教教

网友D:
感觉还会返修,没有找到更本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EC条件快还是换EC快啊

也是  对了 开始修的那个r12板号的图纸没下到 所以就没查成,所以就来了个先干了在说 哈哈

网友:
ACOK  问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感觉还会返修,没有找到更本问题

我点了一天了  没问题

网友:
不晓的 开始找那个r12板号的图纸没找到

网友:
就怕返修  稳定就好

网友:
如有遇到的时候,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