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性能天梯图是什么?2015最新版笔记本cpu性能天梯图

楼主(2015-11-09):
cpu性能天梯图是什么?2015最新版笔记本cpu性能天梯图

  cpu性能天梯图是什么?cpu性能天梯图是综合每款CPU的性能跑分按跑分的高低做排序的一张图表,能在一定程度上反应CPU的性能优劣。

  下面是2015年最新版笔记本CPU性能天梯图,以及迄今最全系列CPU性能CPU Mark数值。详情请见下图及下方分数。

CPU性能天梯图

显卡性能天梯图

CPU-GPU性能天梯图

网友:

  CPU性能CPU Mark数值

   排名      型号       CPU Mark数值

  【第1名】 Intel Xeon E5-2687W @ 3.10GHz 【分数:14564】

  【第2名】 Intel Xeon E5-2690 @ 2.90GHz 【分数:14511】

  【第3名】 Intel Xeon E5-2680 @ 2.70GHz 【分数:13949】

  【第4名】 Intel Xeon E5-2689 @ 2.60GHz 【分数:13444】

  【第5名】 Intel Xeon E5-2670 @ 2.60GHz 【分数:13312】

  【第6名】 Intel Core i7-3970X @ 3.50GHz 【分数:12854】

  【第7名】 Intel Core i7-3960X @ 3.30GHz 【分数:12735】

  【第8名】 Intel Xeon E5-1660 @ 3.30GHz 【分数:12501】

  【第9名】 Intel Xeon E5-2665 @ 2.40GHz 【分数:12444】

  【第10名】 Intel Core i7-3930K @ 3.20GHz 【分数:12088】

  【第11名】 Intel Xeon E5-2660 @ 2.20GHz 【分数:11961】

  【第12名】 Intel Xeon E5-4650 @ 2.70GHz 【分数:11730】

  【第13名】 Intel Xeon E5-1650 @ 3.20GHz 【分数:11538】

  【第14名】 Intel Xeon E5-2470 @ 2.30GHz 【分数:11149】

  【第15名】 Intel Xeon E5-2650 @ 2.00GHz 【分数:10523】

  【第16名】 Intel Xeon E5-2667 @ 2.90GHz 【分数:10393】

  【第17名】 Intel Xeon E3-1270 v3 @ 3.50GHz 【分数:10384】

  【第18名】 Intel Core i7-4770S @ 3.10GHz 【分数:10250】

  【第19名】 Intel Core i7-4770K @ 3.50GHz 【分数:10134】

  【第20名】 Intel Xeon E3-1280 v3 @ 3.60GHz 【分数:10110】

  【第21名】 Intel Xeon E3-1240 v3 @ 3.40GHz 【分数:10048】

  【第22名】 Intel Core i7-4770 @ 3.40GHz 【分数:9959】

  【第23名】 Intel Xeon E3-1290 V2 @ 3.70GHz 【分数:9942】

  【第24名】 Intel Xeon W3690 @ 3.47GHz 【分数:9915】

  【第25名】 Intel Xeon E3-1280 V2 @ 3.60GHz 【分数:9843】

  【第26名】 Intel Xeon E5-2640 @ 2.50GHz 【分数:9746】

  【第27名】 Intel Xeon E5-2658 @ 2.10GHz 【分数:9738】

  【第28名】 Intel Xeon E3-1270 V2 @ 3.50GHz 【分数:9730】

  【第29名】 Intel Core i7-4930MX @ 3.00GHz 【分数:9596】

  【第30名】 Intel Core i7-3770K @ 3.50GHz 【分数:9590】

网友:

  CPU性能CPU Mark数值

   排名      型号       CPU Mark数值

  【第31名】 Intel Xeon E3-1230 v3 @ 3.30GHz 【分数:9554】

  【第32名】 AMD FX-9370 Eight-Core 【分数:9514】

  【第33名】 Intel Xeon E3-1275 V2 @ 3.50GHz 【分数:9497】

  【第34名】 Intel Core i7-3770 @ 3.40GHz 【分数:9428】

  【第35名】 Intel Xeon E3-1240 V2 @ 3.40GHz 【分数:9401】

  【第36名】 Intel Core i7 X 990 @ 3.47GHz 【分数:9377】

  【第37名】 Intel Core i7-4900MQ @ 2.80GHz 【分数:9295】

  【第38名】 Intel Xeon X5690 @ 3.47GHz 【分数:9258】

  【第39名】 Intel Xeon W3680 @ 3.33GHz 【分数:9228】

  【第40名】 Intel Xeon E5-1620 @ 3.60GHz 【分数:9186】

  【第41名】 Intel Core i7-3920XM @ 2.90GHz 【分数:9172】

  【第42名】 AMD FX-8350 Eight-Core 【分数:9111】

  【第43名】 Intel Core i7-3770S @ 3.10GHz 【分数:9084】

  【第44名】 Intel Xeon E3-1275 v3 @ 3.50GHz 【分数:9043】

  【第45名】 Intel Core i7-3820 @ 3.60GHz 【分数:9028】

  【第46名】 Intel Core i7-3840QM @ 2.80GHz 【分数:9018】

  【第47名】 Intel Xeon E3-1245 V2 @ 3.40GHz 【分数:8984】

  【第48名】 Intel Core i7 X 980 @ 3.33GHz 【分数:8897】

  【第49名】 Intel Core i7-4800MQ @ 2.70GHz 【分数:8895】

  【第50名】 Intel Xeon E3-1230 V2 @ 3.30GHz 【分数:8887】

  【第51名】 Intel Core i7-2700K @ 3.50GHz 【分数:8874】

  【第52名】 Intel Core i7-3940XM @ 3.00GHz 【分数:8858】

  【第53名】 Intel Xeon E5-2630 @ 2.30GHz 【分数:8788】

  【第54名】 Intel Xeon E3-1280 @ 3.50GHz 【分数:8764】

  【第55名】 Intel Core i7 980 @ 3.33GHz 【分数:8729】

  【第56名】 Intel Xeon E3-1245 v3 @ 3.40GHz 【分数:8714】

  【第57名】 Intel Xeon X5675 @ 3.07GHz 【分数:8630】

  【第58名】 Intel Xeon W3670 @ 3.20GHz 【分数:8620】

  【第59名】 Intel Core i7-3740QM @ 2.70GHz 【分数:8599】

  【第60名】 Intel Core i7-3820QM @ 2.70GHz 【分数:8556】

网友:

  CPU性能CPU Mark数值

   排名      型号       CPU Mark数值

  【第61名】 Intel Core i7 970 @ 3.20GHz 【分数:8540】

  【第62名】 Intel Xeon E5-2643 @ 3.30GHz 【分数:8521】

  【第63名】 Intel Xeon E3-1270 @ 3.40GHz 【分数:8505】

  【第64名】 Intel Core i7-2600K @ 3.40GHz 【分数:8478】

  【第65名】 Intel Xeon X5660 @ 2.80GHz 【分数:8459】

  【第66名】 Intel Xeon X5670 @ 2.93GHz 【分数:8457】

  【第67名】 Intel Core i7-3770T @ 2.50GHz 【分数:8449】

  【第68名】 Intel Core i7-4700HQ @ 2.40GHz 【分数:8427】

  【第69名】 Intel Core i7-3720QM @ 2.60GHz 【分数:8355】

  【第70名】 Intel Xeon E3-1240 @ 3.30GHz 【分数:8338】

  【第71名】 Intel Core i7-2600 @ 3.40GHz 【分数:8317】

  【第72名】 Intel Xeon E3-1265L V2 @ 2.50GHz 【分数:8306】

  【第73名】 AMD Opteron 6376 【分数:8225】

  【第74名】 AMD FX-8320 Eight-Core 【分数:8189】

  【第75名】 Intel Xeon E3-1230 @ 3.20GHz 【分数:8145】

  【第76名】 Intel Xeon E3-1245 @ 3.30GHz 【分数:8048】

  【第77名】 Intel Xeon E5-2620 @ 2.00GHz 【分数:8039】

  【第78名】 Intel Core i7-4702MQ @ 2.20GHz 【分数:7968】

  【第79名】 Intel Core i7-4700MQ @ 2.40GHz 【分数:7938】

  【第80名】 Intel Xeon E3-1235 @ 3.20GHz 【分数:7815】

网友:

  CPU性能CPU Mark数值

   排名      型号       CPU Mark数值

  【第81名】 Intel Xeon E3-1275 @ 3.40GHz 【分数:7787】

  【第82名】 Intel Core i7-3630QM @ 2.40GHz 【分数:7770】

  【第83名】 AMD FX-8150 Eight-Core 【分数:7755】

  【第84名】 Intel Core i7-4700EQ @ 2.40GHz 【分数:7601】

  【第85名】 Intel Core i5-4670 @ 3.40GHz 【分数:7563】

  【第86名】 Intel Core i7-3610QM @ 2.30GHz 【分数:7546】

  【第87名】 Intel Xeon X5650 @ 2.67GHz 【分数:7545】

  【第88名】 Intel Core i5-4670K @ 3.40GHz 【分数:7502】

  【第89名】 Intel Core i5-4670S @ 3.10GHz 【分数:7411】

  【第90名】 Intel Core i7-2960XM @ 2.70GHz 【分数:7348】

  【第91名】 Intel Xeon X5687 @ 3.60GHz 【分数:7336】

  【第92名】 Intel Core i7-3615QM @ 2.30GHz 【分数:7288】

  【第93名】 Intel Xeon E5-2430 @ 2.20GHz 【分数:7288】

  【第94名】 Intel Xeon E5-2420 @ 1.90GHz 【分数:7274】

  【第95名】 Intel Xeon E5-1410 @ 2.80GHz 【分数:7233】

  【第96名】 Intel Core i7-2860QM @ 2.50GHz 【分数:7199】

  【第97名】 Intel Core i7-3610QE @ 2.30GHz 【分数:7176】

  【第98名】 Intel Xeon W3570 @ 3.20GHz 【分数:7176】

  【第99名】 Intel Core i5-4570 @ 3.20GHz 【分数:7174】

  【第100名】 Intel Core i7-2920XM @ 2.50GHz 【分数:7151】

网友:


网友(2015-12-14):
还真是天梯图。。。

网友:
我等只能看看了,随便一个都能顶一年工资了。

网友:
http://itianti.sinaapp.com/index.php/cpu
这个还要好些,可以查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