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手机维修]
小米4 显示充电 不进电 维修案例

楼主(2015-11-09):
小米4 显示充电 不进电  维修案例

        两个二极管一个电容全去掉就好使了

网友:
真的可以吗?实在不行就换个尾插排线吧。

网友:
没有遇到   都是直接尾插    但还是学到了一个案例加油

网友:
就这样简单,不会吧

网友:
去掉会不会有危险

网友:
不一定,你这个只是个案例

网友:
电容去掉可以,二极管不装行吗?表示怀疑。

网友:
最好查下供电变了没有

网友:
二个去掉一个会不会有其它影响 最好有图看下

网友:
还是换小板 最实在

网友:
楼主把元件去掉,这样还能运行稳定吗?

网友:
原来这么简单,,学到老活到老

网友:
应急维修,要的就是经验,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