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主板问题:掉电!

楼主(2015-11-09):
华硕主板问题:掉电!请问查哪里?

网友:
有跑码么?

网友:
华硕笔记本难修  台式没修过

网友:
ASUS缺电压就会掉,抓内存电压先

网友A:
dc问一下,淘宝上那种带中文显示的诊断卡,怎么样,为什么都没看到论坛上有人用啊?

网友B:
怎么掉电 跑吗掉电 还是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dc问一下,淘宝上那种带中文显示的诊断卡,怎么样,为什么都没看到论坛上有人用啊?

好用还是基地的鑫帝卡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怎么掉电 跑吗掉电 还是什么.........

没有跑码,显示FF就掉电了,其实是不断重启

网友:
没有示波器 难搞

网友C:
这个板子掉电在CPU座子链接北桥之间一个822坏掉OK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板子掉电在CPU座子链接北桥之间一个822坏掉OK

那个位置好像没有8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