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53B LA-7325P 笔记本屏座烧了。大家帮看看怎么接线。

楼主(2015-11-09):
华硕X53B LA-7325P 笔记本屏座烧了。大家帮看看怎么接线。
里面那三条要接那。有图线的帮看下。谢谢了。

网友A:
那红线 接19V 的 公共点随便拉     注意看屏线内部短路没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红线 接19V 的 公共点随便拉     注意看屏线内部短路没

红线VCC知道接那了。里面的那三条信号线不知道怎么接,屏无短路,是小进水就屏座烧了,正常开机暗屏。那好像是LED的供电和屏开启和高度控制。

网友:
这样换屏线和屏座也没法吧。

网友:
19v的直接飞线就行

网友:
最好对照下图纸。。看看断掉的是什么线。。才好飞线~

网友:
你看看那三个断的  是不是在一起的

网友:
电源线好办。主要是还有三条。我跑了下。是接屏里去的。那是信号线。不是红的那三条。谁有图吗?

网友:
要看清楚在接好点,接错好大祸的。

网友:
主板上屏座烧了,跑不出线了。只能看看有没图了。

网友:
暗屏最好修了,把屏拆开测

网友B:
暗屏最好弄了啊,拆开屏测供电和开启啊

网友:
找得到一样的费板不  有的话就直接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暗屏最好弄了啊,拆开屏测供电和开启啊

还有三条信号线没法接。找不到接点了。那三条不接上的话现在是不屏显了。原来是暗屏,我清理了下屏座,现在不显了。原来的PCB烧了出现中间层的地了。

网友:
换屏线多省事

网友:
怎么接啊,要请教高手啊,菜鸟也学习学习啊